[软件] 下载的txt文档,双击打开之后是乱码

楼主(2020-11-10):
网上下载的txt文档,双击打开之后是乱码。
复制到word里面之后,可以正常观看。怎么知道之前的乱码是如何引起的?

网友:
把TXT另存为正确的编码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知道正确的编码是什么?

网友:
编码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正确的编码是什么?

有中文的话试试UTF8

网友:
在word里面另存为新文档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拖到ie里,编码一个个试。

网友:
另存为utf8或者ansi试试看

网友:
换个“高级”点儿的文本编辑器都有自动判断编码或手动指定的。
UE notepad3或notepad++(非常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