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N60和10N60开关管不带金属头,都是塑料的,比金属头的好吗?

楼主(2020-11-10):
这种的比金属头还要贵些,在电源里面都还有散热片呢?难道这种塑料的有金属散热好?还是开关管也技术升级,芯片也几纳米了,发热量小了

网友:
这种散热不如金属的,有些情况下MOS跟散热片需要绝缘,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的话还是用金属的好些。另外建议买拆机件别买新的,淘宝上新的基本都是假的

网友:
功率够了就行了,寿命差不多。

网友:
比如ATX电源里往往是多个MOS还有二极管等都固定在一个散热片上,这个时候就要求绝缘,即便用金属的也会垫上一层绝缘垫

网友:
谈不上塑封和铁封哪个好,封装不一样而已,我不知道核心是不是同级别,至于价格也许是成本限制,也许是销售需要。但大多铁封的需要加垫圈和云母片,除非散热片悬空不接地,塑封的不用考虑这个,直接装。不过要我看的话,铁封的散热更好。而且说是铁封,但大部分都是铜的

网友:
这种塑封管好用啊,不用另加绝缘片,其实里面发热部分也是有铜片的

网友:
塑封的优点是使用方便不用刻意绝缘,缺点是散热略差,热阻大,设计时要留更大的功率余量。

比如用金属的8A管子,那么用塑封同型号最好用10A或12A。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A:
这种里边一样有铜质散热片的,不信你拆解看看,只是有的客户要这样的封装,方便生产和降低成本。

网友:
热阻大于金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里边一样有铜质散热片的,不信你拆解看看,只是有的客户要这样的封装,方便生产和降低成本。 ...

怪不得,沉甸甸的,感觉有点冰凉,不像普通芯片树脂

网友:
很多铁壳的,再加硅胶片绝缘,大概散热比这个好。

网友B:
我淘宝买的管子磁铁啪一声就能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淘宝买的管子磁铁啪一声就能吸上

不通电就有磁性

网友:
电源适配器多数用塑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