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sp550 240g开卡失败

楼主(2020-11-10):
请教各位,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颗粒ID上个图?K482G16是多大?颗粒你匹配了吗?

网友A:
DRAM容量没设置对,256M的你设置成512M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AM容量没设置对,256M的你设置成512M了

Dram 大小我一直很迷惑,这个三星2Gb16位 不是512M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ram 大小我一直很迷惑,这个三星2Gb16位 不是512MB?

不明确三星命名规则,说不定2Gbit就指定完整的容量了呢,不需要和16位再计算。
开卡flash容量多少dram就相应的是多少,哪怕你开256G焊了个1G的dram上去也得设定成256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确三星命名规则,说不定2Gbit就指定完整的容量了呢,不需要和16位再计算。
开卡flash容量多少dram就 ...

原来如此,多谢指教。

楼主:
DRAM改为256m,勾选了cache program和adj fail bypass成功,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C(2021-03-19):
你好,这个短接那个触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短接那个触点啊?

试试J1这个孔位看看

网友(2022-04-01):
我的sp550也掉了,愁人

网友(2022-05-05):
为啥我短接jp1没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