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ar-1200L拆机并求教变砖解救

楼主(2020-11-10):
标签中间有个螺丝
正面的盖子敲开
拆开了
供电12v ok的
power灯长亮 正常的应该是闪的
好像有个ttl 但是据说flash加密 不好弄
求指点

网友:
灯常亮查内存是否虚焊

网友:
有意收购,私信联系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系统原因造成无法启动,先按reset硬恢复出厂,然后下载个官方固件,看能不能刷机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