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影碟机vfd显示驱动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20-11-10):
现在有一个pt6312芯片的vfd显示电路板损坏,想用另外一个mn1872457芯片电路板整体代换,但是在网上查不到mn1872457芯片资料,不知道如何调整接,希望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二,或者有mn1872457芯片资料的发一份给我。
谢谢!

网友:
PT6312直接买得到,怎么要换其它的?走弯路?

网友:
就算你换上去那一套显示板,也不一定会显示正确。

网友:
你这个mn不像是芯片的型号,像生产编号,还是来个图片看看吧

楼主:
谢谢给位的回复。
“就算你换上去那一套显示板,也不一定会显示正确。“这个到没有想到,按键控制定义在微处理器里我还是考虑不周全。
MN1872457N2E面板显示控制电路,是松下A-300DVD里用的,这个光头坏了换新的没有多长时间,光头又坏了人家不要了,有一个VCD的面板破了,想把vcd的机芯装到dvd的壳子里,不想改动太大才问的,看来我的想法是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