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路由器上面的FLASH是啥类型?

楼主(2020-11-10):
拆过几个路由器的F,16M内存,48脚的焊盘,焊在U盘主控板上面插电脑显示未检测到F,排除焊工问题,查看引脚未连锡,

网友A:
这个怕不是TSOP48的Nor Flash?

网友B:
nor或者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不是TSOP48的Nor Flash?

不知道,反正不是正常的F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或者spi

有可能,试过很多次,都焊好的,结果居然检测不到ID

网友C:
路由器上面的是128M的,你换个U盘上几G上去识别得到才怪。

网友D:
AM29LV160DB是2M的,没有16M。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29LV160DB是2M的,没有16M。

我去,难道也要除以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上面的是128M的,你换个U盘上几G上去识别得到才怪。

后面半句还真没看懂

网友:
nor flash, 寻址和编程貌似都是并行

网友:
我也拆过光猫的flash 128M并焊到u盘板上,能识别flash,但是量产不了

网友(2023-04-17):
这是nor,能识别才怪,引脚定义完全不同。这个只有上编程器可以读写,业余可以借助8139网卡的bootrom刷写工具,写入引导头,再焊回设备,利用tftp重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