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首拆?威克士新款冲击批WU132到手拆(补充低速打击测试视频)

楼主(2020-11-10):
到手拆,先试用了一下,感觉不错!
最关心的低速冲击专门试了一下,拧螺丝的时候慢按开关,可以比较好的低速触发慢速冲击,而不会轻易触发过流保护,比之前用的2553以及湘利方便很多。

上手视频:

第二个视频,低速冲击测试:单手拿,再拍照,加上低速,抖动有点厉害

开盖图,很小巧的主机,充电器应该是现在通配的1.5A版本

附送的披头套装:

批头盒内部:

话不多说,开拆,很紧凑:

图片顺序可能有点乱了,这是电机尾部,现在都是开放结构:

开关,只是信号输出,很小巧,还带防尘套,细节不错:

磁控的换向开关,第一次见到这种,电子换向体积小:

电机,也很小巧,无感的:

波箱,很漂亮:

批头座:

三挡电子调速开关,变化明显,最高速很快:

波箱底部:

再来一张变速开关的:

小巧的换向机构,没有单独拍,上面那个操作杆下面带磁铁:

新鲜的模具:

电机再来一张:

波箱收尾一张:

网友A:
貌似不错呢, 几米入手的?

网友B:
这货怎么不像130一样有优惠啊?多少米入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错呢, 几米入手的?

嗯,最开始以为是有感的,没想到是无感,但是控制特性不错。
598鱼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怎么不像130一样有优惠啊?多少米入手啊?

这个不像电钻一样用的那么多吧,不过估计再等等应该会慢慢降价

网友C:
体积小巧好评,特殊小空间作业方便!

网友:
看着不错,做工给力。

网友:
看着挺不错,等价格合适估计会入一把

网友D:
如果两电一充的价格降到500以下的话,还是不错的。现在的价格虚高。

网友E:
貌似单机最便宜的459,好想撸一台

网友F:
说说三个档位使用效果。

网友G:
一般广东人把条状物品称作“批”,例如把雪糕称作雪批,所以他们把电动螺丝刀称作电批也算靠谱,因为其形状也是条状。现在这个冲击扳手也被称作了冲击批实在就不靠谱了,这形状哪是条状啊?不但广东人不会认可,我们也觉得很怪,还是老老实实叫它冲击扳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小巧好评,特殊小空间作业方便!

嗯,确实感觉还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电一充的价格降到500以下的话,还是不错的。现在的价格虚高。

嗯,价格还有点高,但是用起来确实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单机最便宜的459,好想撸一台

撸啊,不过单机贵了点

网友:
感觉做装修的用,,普通买无刷手电钻就行。电批一把·便宜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撸啊,不过单机贵了点

之前撸了130双电,再配个132单机刚好,充电器也换3A了   实在不想撸带电池的  威克士12V平台产品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广东人把条状物品称作“批”,例如把雪糕称作雪批,所以他们把电动螺丝刀称作电批也算靠谱,因为其形状 ...

这就算正式名也叫起子机,冲击起子,不是impact就是扳手,就算老外也是把冲击扳手和冲击起子区分为impact wrench和impact driver,杠别人前能提升下自己的知识储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说三个档位使用效果。

三挡差异明显,我最在乎的低速冲击也OK

网友:
最低速度能不能很慢地转动?有些冲击批起步速度太快,不好控制,特步是无感无刷的。
开关线性度怎么样?wu130开关有效行程太短,手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