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这个CPU的型号?341B842 SR170

楼主(2020-11-10):
有一台ThinkPad X1Carbon,不开机,可能主板坏了,拆开看看,不知CPU的型号是什么?机子上没有标签,谢谢!

主板型号

CPU

CPU上面的数字

这个型号的板子,一般是I5或I7,不知是哪一种?如何识别,谢谢!

网友:
SR170(Intel CPU Core i5-4200U)

网友:
i5-4200U,SR170就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