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国产精品 雷柏v302C鼠标

楼主(2020-11-10):
这鼠标就是用的大家常说的a3050光头。说实话,用过其它好鼠标,再用这个a3050,有点差了。
A3050老方案了。不该当个宝贝,差不多能淘汰了。
主板做工结实,板子很厚。微动用的凯华的。4颗4GB灯,接口插件式。好评。
缺点,外壳太差了。一样的是ABS,但是外壳像玩具塑料。比罗技雷蛇的外壳差太多。
外型有点像仿海盗船。这鼠标不便宜。网上只有v302的,7000dpi版本。99元。我这个网上没发现有卖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行,不玩游戏,应该没什么人会嫌弃。

网友A:
我10年前的罗技M505也不觉得硬件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0年前的罗技M505也不觉得硬件落后了。

dpi太低,移动太累了。高dpi的轻轻一动就到。手不用那么费戏这个开到4000DPI勉强能用
笔记本电脑或小屏电脑无所谓,屏大了就要高dpi

网友B:
A3050原生DPI只有800吧?再高全是插值,很辣鸡的了,不过用来办公还是足够的

网友:
3050最高dpi是2000,超过2000的都是插值的

网友C:
做工和雷蛇相比,的确相形见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和雷蛇相比,的确相形见绌了

主板并不差,一点也不差。和雷蛇罗技的低端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A3050原生DPI只有800吧?再高全是插值,很辣鸡的了,不过用来办公还是足够的 ...

不错的小科普,几年前被双飞燕针光鼠标忽悠过,估计也是800dpi插值,好在我买的是调速鼠标,默认800dpi可以设置2000和400三档循环,滚轮编码器和微动三个月后容易出问题得加万能润滑剂。

网友D:
用过雷柏鼠标再也不会买这品牌。做工一般,笨重,左键很容易变双击,国产品牌就这样吧

网友:
编码器差评...

楼主:
还在想着光栅啊,你落伍了。
罗技G402 我修过太多。就没见光栅坏的。全是其它的微动开关或中键松下开关坏了。
也就是说,用到欧姆龙的微动坏了。松下的开关也坏了。这个光栅也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雷柏鼠标再也不会买这品牌。做工一般,笨重,左键很容易变双击,国产品牌就这样吧 ...

它的外壳做工却实一般,但是微动。如果是定制的凯华红点。我可以肯定。它比罗技,雷蛇那些,都更不容易双击。
并不只有国产双击,反而,雷柏这个微动。比罗技。雷蛇的,更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