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LG E2250T显示器故障

楼主(2020-11-10):
家里小孩的显示器坏了,是图里这么个状况,请大神给看看,有维修价值么?还是直接买新的?显卡,显示器,HDMI线都做了替换试验,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黑屏状态的,下半截是白色的图像,启动以后能够显示图像,就是图像下半部分多了个框。
多谢多谢。

网友:
拆开看看,看样子可以排除显示器电源的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是屏挂了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可能是固件问题,也可能是驱动板硬件故障。

网友:
先打开看看有没有电容怀孕之类,不然花个小钱去淘宝买个主板回来试试,试一下,如果是屏的问题,那就买台新的吧

网友:
屏和主板5   5开

网友:
百分之百屏坏了。

网友:
走光了,屏坏不好修啊,去b站上有个up叫“我的维修笔记”,有些相似问题可以参考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请教]LG E2250T显示器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