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DCJZ22-10手电钻到手,第一时间拆机

楼主(2020-11-10):
东成新出的22-10手电钻,网上搜了一圈找不到拆机的,价格和10-10一样,尺寸更小,看着不错,买来第一时间拆开奉献给大家,电机没变,电机齿轮13尺,齿轮箱变小了,功能没变还带自锁,高低档的拨叉从一根钢丝变成了扁钢,支点处有轴,润滑脂不容易漏出来。不像老款那样直接一个长孔让钢丝前后滑动,导致润滑油经常从那长孔跑出来。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
做工可以  ……

网友:
买过他家的切割机,角磨机,电锤。
虽然是业余用途,
感觉还不错,毕竟价格摆在那

网友:
东成做工算可以!家里的冲击钻和磁砖机就是东成的!

网友:
东成也有不少假的,求楼主私个链接,想买个工具。

网友A:
要是有碳刷电机直连模式更好,可以加速到每分钟万转,配合金刚石砂轮片加3毫米螺丝螺母,电磨头等。父亲那买过类似充电钻,配了一个电动钢丝球电钻头,调到改锥模式洗完事半功倍,不用担心老款220伏转速过快溅水触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碳刷电机直连模式更好,可以加速到每分钟万转,配合金刚石砂轮片加3毫米螺丝螺母,电磨头等。父亲那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坛友你可能需要的是这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046&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 ...

这款是工业用大的,父亲家里肯定不让买,不过我用nidec自带驱动板故障内转子无刷电机,加JY01外置无感无刷驱动板,升压到30伏XL6009驱动板等,做了一个万转电磨,堵转后无刷驱动板停止重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工业用大的,父亲家里肯定不让买,不过我用nidec自带驱动板故障内转子无刷电机,加JY01外置无感无 ...

堵转后无刷驱动板停止重启保护

考虑很周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