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治WZ5005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满负荷温升测试

楼主(2020-11-10):
无治WZ5005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满负荷温升测试:  (拆机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318

测温使用ZT-300AB蓝牙万用表,感温探头塞到散热片中并用木条压实,初始室温23°C

前端使用中兴ZXD030 S-480通信电源供电,显示56.6V(实测54.94V);十分钟后升温至55°C;中间ZT-X万用表监控WZ5005 数控电源输出电压

满负荷50V 5A  250W

十五分钟后升温至60°C

二十分钟后升温至62°C,之后一直到三十多分钟后持续这一温度

手机升温曲线图

1散热片温度最高,手摸三秒钟灼烫速离;2处温度比3处高些,持续触摸无妨。看来1处散热片上装一个风扇比较稳妥吧

无治WZ5005 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参数

---------------------------------------------------------------------------------------------------------------------------------------------------------------------------------------------------------
补充:以下是小功率的温升测试情况

降低输出电压至30V左右试了一个多小时,温度不超60°C

输出电压5V测试四十分钟左右,温度不超58°C

最后是极低电压(不到1V)的测试情况,负载是一段劣质表笔线约0.2Ω左右吧,动态微调输出电压保持输出电流在5A

测试三十分钟左右,温度没超58°C

以下就是与满负荷温升的对比曲线:满负荷在十五分钟后就升温至60°C,二十分钟后升温至62°C,之后一直持续这一温度;极低电压是二十五分钟后才升温至56°C,之后观察几分钟也没超过58°C

网友A:
压差5v就烫手,如果降低输出会更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5v就烫手,如果降低输出会更烫~

没有电子负载,左右办公室收集了五个1-1.5KW烧水器具并联才约10Ω左右!

网友:
这个商标是有什么来历吗?

网友:
99¥,想想还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子负载,左右办公室收集了五个1-1.5KW烧水器具并联才约10Ω左右!

哈哈这个厉害了,要测这个电源极限可以最高电压输入,然后调整电源恒流值1,2,3,4,5a 这样分档逐步提升,然后直接短路电源使其进入cc模式,然后密切关注电源是否有冒烟趋势,再降档测试直到长时间散热器能用手摸住,就是这个电源最高输入下自然散热最不利工作条件下极限输出电流。平时使用低于这个电流的任何输出电压,电源都不会有事儿。不过看你这个电源的小散热器,估计1a短路长了都扛不住~

网友B:
报告经理,有人在办公室做试验,有着火隐患

网友C:
你这负载不错,测试完可以热水洗手,我也去弄个来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负载不错,测试完可以热水洗手,我也去弄个来烧水

这种都是二十元左右的廉价水壶,单位一年损坏有五六个,都是触点开关等问题,另一个就是塑料老化碎裂,发热盘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5v就烫手,如果降低输出会更烫~

  降低输出电压至30V左右试了一个多小时,温度不超60°C,因为电流被限定于最大5.1A,电压越低输出功率越小,发热也相应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输出电压至30V左右试了一个多小时,温度不超60°C,因为电流被限定于最大5.1A,电压越 ...

不是的,输入高于输出时一般工作在buck模式,buck拓扑压差越大一般效率越低,因此输出越接近输入压差越小效率反而越高,反倒输出越低压差越大发热更厉害,不信你把输出短路或者调到1,2v 电流也是5a 应该一会就烫手,当然不排除本身固有的最佳效率区会不遵循这个规律,但总体是压差越大效率越低,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输入高于输出时一般工作在buck模式,buck拓扑压差越大一般效率越低,因此输出越接近输入压差越小 ...

好的,准备休息了,明天试试。只知道线性稳压电源压差大发热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准备休息了,明天试试。只知道线性稳压电源压差大发热越大。。。 ...

嗯 不知道兄弟这个电源散热器下面只是mos还是续流管也在下面?如果都在一起 压差越大 电流不变时,占空比越小,开关管开通损耗变小,占空比小了 rds不变 输入电流基本不变(电感的作用)因此mos损耗变小。单纯从这点上来说应该效率提升,但是占空比减小的同时续流管的损耗会上升,续流管在mos关断时导通续流,由于续流管导通内阻大于mos管,故高压差时二者叠加总损耗是增加趋势。如果你这个电源续流管不和mos管在一起,那高压差时散热器会更凉快,续流管会热的不行,总体效率也是降低的~

网友D:
要我说还是加钱上睿登的数控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我说还是加钱上睿登的数控电源吧

已有睿登的DPS5015电流大,用小电流时不好精细调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20 絮窝镶蓝牙

网友:
确实主动散热更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经理,有人在办公室做试验,有着火隐患

不必惊慌,人工值守,门口还有灭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输入高于输出时一般工作在buck模式,buck拓扑压差越大一般效率越低,因此输出越接近输入压差越小 ...

输出接近短路的测试情况发到一楼了,上午快下班时才得空测30分钟左右。之后抽时间再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接近短路的测试情况发到一楼了,上午快下班时才得空测30分钟左右。之后抽时间再验证一下。。。 ...

看来你这个电源续流管不在散热器下面或者用的同步buck,主贴没看到拆解所以没法确认,所以散热器高压差时温度较低或温度接近,我刚拿了一片2596降压板(二极管续流)验证了一下符合理论分析,输出5v 2a,输入7v,2596温升最高到92度,续流管70多度,输入功率13.4w 输出10w 效率大概77%,输出不变输入提升到15v,2596温度下降到80多度,续流管飙升到90多度,输入功率14.2w 输出还是10w,效率降至大概70%,证明buck 二极管续流高压差要比低压差时效率要低,但是某个小的输入电压范围内,例如10-12v时有持平或略微降低的一段最高效率区存在,同步buck效率变化应该不会这么明显,周边电容和电感高压差时发热也应该更为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这个电源续流管不在散热器下面或者用的同步buck,主贴没看到拆解所以没法确认,所以散热器高压差时 ...

从散热片侧面看好像有4只管子,不知型号是否一样。之后有空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