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镇流器中G极电压低不能启动如何解决

楼主(2020-11-10):
最近两天在维修一个电子镇流器,原理图如下
其中的VT2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9N50C。双向触发二极管D6触发后,在E点建立的电压只有1到2伏,VT2始终无法启动。
期间把双向触发二极管D6换成13伏的稳压管,也无法提高E点的电压。请问各位大神,E点电压无法提高,原因是否为
电阻R6和线圈N3的串联后总电阻小造成无法提升E点电压吗?怎样才能提升E点电压来促使VT2的MOS管启动呢?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的,应该是用三极管的,不应该用场管的。n2和n3是多少匝的,如果比n1少,还是换两个1300*(1~7)吧。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原镇流器就是9N50C场管。因某种原因烧毁了场管,我用8N60C把VT1和VT2同时都替换了,就是点不亮灯管,实测VT2的栅极电压为0或1伏,后又把双向触发二极管D6用13伏稳压管替换,VT2的栅极电压还是为0或1伏。我分析原因可能是:启动电压C2触发双向触发二极管D6(或击穿稳压二极管)后,与R6和N3构成放电回路,因R6和N3电阻较小,在R6或N3上产生的压降较小,不足以达到场管VT2的开启电压,从而导致场管VT2不能启动导通。如果电路原理是这样,那我怎样才能维修成功呢?把D6改成稳压值更小的稳压管来增大放电电流,来提高场管VT2的栅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结构的,应该是用三极管的,不应该用场管的。n2和n3是多少匝的,如果比n1少,还是换两个1300*(1~ ...

谢谢大神,原电路就是使用场管9N50C的

网友:
也许是R1C2D8有问题

楼主:
R1、C2、D8都拆下测量的,都没有问题。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A:
如果R6是8Ω的话,你算一下要多大的电流,才能到场管的导通电压,且R1是1MΩ,电流都不到1mA,E点怎么会有1V以上的电压呢

网友B:
这种镇流器是整个谐振灯管回路都正常才能起振动

网友:
C4  C5  L   灯管,,,这个是灯管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6是8Ω的话,你算一下要多大的电流,才能到场管的导通电压,且R1是1MΩ,电流都不到1mA,E点怎么会有1V ...

这个电路中R1不是真正意义的启动电阻(直接启动),而是R1首先给C2充电到双向触发二极管导通电压后,由C2的放电电流在R6和N3上产生的压降导通场管VT2。我认为R1的大小不是VT2导通的主要因素。不知分析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镇流器是整个谐振灯管回路都正常才能起振动

您说的不错。整个灯管回路达到谐振是建立在VT2能够启动基础上的。现在连首先需要解决VT2没有启动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R1、C2、D8都拆下测量的,都没有问题。谢谢您的指点。

试试换D8,简单的导通测试有时不能代表二极管在高频下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换D8,简单的导通测试有时不能代表二极管在高频下能正常工作。

D8换过,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不错。整个灯管回路达到谐振是建立在VT2能够启动基础上的。现在连首先需要解决VT2没有启动的原因在 ...

那个G极测直流电压是判断不了能否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G极测直流电压是判断不了能否启动的

不是说,G极电压在某一个范围内,就说明电路谐振启动了吗?

网友:
换双向出发二极管试试,DB3

网友:
一般是电容容易坏。

网友:
你应该发你的实物电路图,而不是搬晶体管的图。这样别人没法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