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饮水机制冷电源坏了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20-11-10):
一个饮水机的制冷供电电源板坏了,TL494IC。。。进水烧了四个整流二极管(直接导通了)现在换掉了,烧了一个C4242三极管(C脚跟E脚导通了)现在换的13007,另外输入位置的保险铜箔也烧断了,现在用保险管焊上了,别的三极管二极管还有电容基本上都检查了没发现问题,直接插电输出有2.3V左右的电压,输出接LED灯会闪,输入位置滤波电容没发现问题,494的12脚测量才2.2V左右的电压,插220V交流电的情况下给494的12脚通12V电压,14脚5V正常,输出电压也就上升0.几伏。换新的494也这情况,输出也检查过,不短路,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炸开关管,检查好B极的驱动原件,特别是电阻和二极管并联的你得拆单独测。还有开关管需要换两个同型号。

网友B:
找一个山寨atx电源,全套元件换过来(主要是半导体器件)变压器和电感不会坏,电阻有可能 坏,可以用表一个个测量对比色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开关管,检查好B极的驱动原件,特别是电阻和二极管并联的你得拆单独测。还有开关管需要换两个同型号。 ...

我去,刚刚没看到你的消息,我还以为没人理我呢,我刚刚把高压区的所有电阻都量了一遍,发现是基极的电阻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山寨atx电源,全套元件换过来(主要是半导体器件)变压器和电感不会坏,电阻有可能 坏,可以用表一个 ...

这主意可不好,电路设计得不一样,元件也不一样,你这方法根本就行不通,现在修好了,一个三极管的基极电阻坏了,导致不工作,我遇到过一次变压器坏的,开路,只遇到一次

网友:
马家买一块换

网友:
电压输出端接个相同的电源,查一下控制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电源板我还有3板留着,美的机拆的

网友C:
别修了,去废品站找个吧,比修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修了,去废品站找个吧,比修来的快

这主意不错,修着太费事了

楼主:
我是享受修好东西的乐趣,你们不懂,这些板子二手的根本不值钱,再说了,这是我以前拆的坏饮水机的板子,饮水机都当废品卖掉了。而且就算好饮水机板子坏了,知道电压,直接买一个相同电压的开关电源板不就行了?

网友(2021-02-19):
修好了没有

网友D(2022-03-10):
这个一般问题是进水导致电阻值不准了,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494方圆5cm的电阻没2个准的。
改了电阻后发现 输出有15V?这正常不应该是12V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问题是进水导致电阻值不准了,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494方圆5cm的电阻没2个准的。
改了电阻后发现  ...

没有带负载,在空载时输出电压会略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带负载,在空载时输出电压会略高一些。

我带上12V风扇做负载,输出一样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山寨atx电源,全套元件换过来(主要是半导体器件)变压器和电感不会坏,电阻有可能 坏,可以用表一个 ...

变压器也会坏的好吗,只不过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