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桥接的路由器名称显示是乱码怎么办?

楼主(2020-11-10):
对方路由器是个单位宿舍楼道里的。新换的。我用的是水星的,桥接的时候,发现扫描路由器后,里面的路由器因为是用的中文名(就是什么三楼中二,三楼西一)可是在我这边显示的就是乱码。输入密码也可以。因为密码就是8个6,或者6个8.可是重启生效后,却不管使。水星无网络。。。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了。。。求教了。。。。谢谢。。。

网友:
要是你的路由器可以刷固件的话,刷一个支持中文的固件。不能刷的话,只能更换支持中文名的路由器了

网友:
重启前,把你的路由名改成英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