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地摊捡的autobot便携吸尘器维修

楼主(2020-11-10):
地摊发现了一个autobot吸尘器,老板要价20¥,检查了一下无拆修痕迹,果断拿下。
按键无反应,插充电口电流表无反应。拆开直接测电池,果然一点电都没有了。
电源夹到电池两端设8.4v/5A输出,直接保护,电压被拉到3.2v

由于我电源最大只有5A,所以只能连续按out输出,按了十几下后,终于不保护了。

冲了一小会,换usb,灯亮了,5v/2A

装回去试机ok,继续充电直至充满,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有经验啊

网友:
可惜的是没看到电机是不是无刷,网上9733风扇做吸尘器也不错,至少保证是无刷电机,比充电风扇有刷好,2020年之前废品站可以进去买到战斗成色9733风扇,可惜的是2020年不让进废品站。

网友A:
电源漂亮,价钱也漂亮吧?

网友:
小巧方便的吸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漂亮,价钱也漂亮吧?

你一说为才想起来,查了一下淘宝,7,8年前脑袋一热买的杂牌,当时花了380块,现在这价格能买到好的多的电源。

网友:
没用过这样的电源,请问连接Out 是个什么原理啊

网友:
横流充一会电压上来就好了,何苦一直为难可调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