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制坐姿矫正器

楼主(2020-11-10):
网上有卖的,是塑料的,我身边有材料,就做了一个钢铁的。

网友A:
糙了一点吧,刮到身上不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糙了一点吧,刮到身上不安全吧

话糙理不糙,全部都抛光了。

网友B:
背背佳会舒适一些?

网友C:
光用木头也不舒服,包点旧衣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用木头也不舒服,包点旧衣服上去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背佳会舒适一些?

没考虑过这个,觉得是交智商税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防近视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防近视器材。

三防器材

网友E:
这个感觉不太行,小孩会形成依赖,往上面用力头直接放上托着了。没了这个东西之后照样弯腰。应该要做个提示,一放上去就提示挺直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感觉不太行,小孩会形成依赖,往上面用力头直接放上托着了。没了这个东西之后照样弯腰。应该要做个提示 ...

上面扎两根针,一下来就扎

网友F:
这个是强制形的,能调节更好用

网友B:
背背佳是主动式的
这种护栏是被动的,比如木头上面包了软棉就是个简易睡枕,这样睡觉还不易手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强制形的,能调节更好用

高度是能调节的,我不知道你说的调节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背佳是主动式的
这种护栏是被动的,比如木头上面包了软棉就是个简易睡枕,这样睡觉还不易手麻 ...

依靠外力都是一样的,都不如主动去挺胸好。背背佳就是交智商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背佳是主动式的
这种护栏是被动的,比如木头上面包了软棉就是个简易睡枕,这样睡觉还不易手麻 ...

兄台,你知道什么是主动吗?就是不依靠任何外来干涉,自己主动去挺胸。

网友:
做的很的特色
原来悬梁刺股还可以用来预防近视

网友:
感觉可以找个直背的椅子,然后在后面绑个绳子固定身体。

网友:
这个也行,不过可以用直靠背的椅子加上书包一样的带子,做作业时就像系安全带一样

网友:
这样T字形效果很好。以前用木地板做过T字形的,卡在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