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表电池ER18505M能充电吗?

楼主(2020-11-10):
家里水表电池突然没电了,拆下来一看是锂亚电池,这玩意能充电吗?另一个水表几年前快没电的时候停水,然后在插卡,还能再支持几天,这次这个表的直接没法再用了,新电池买了还没到,还得两三天,能充的话,我先少充点应急,有谁冲过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Ah的巨大威力 一充就爆!拆客用**告诉我们一次性锂亚电池不可充电
锂电池爆炸威力真大!蹭到一点点人就挂 ...

嗯,不充了,发现有个拆机的锂电池,电压在3.68V,打算先临时焊个线用几天,这样应该可行。。。

网友B:
不能充电,绝对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充电,绝对不能充电

嗯嗯,查了下资料,打算先用个锂电池做个临时供电。。。

网友C:
不可以,要应急就拿个锂电接上,再不行3个干电池串上也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要应急就拿个锂电接上,再不行3个干电池串上也能凑合用

就是用了个18650先应急了,发帖那会没想起来我还有18650的。。。

网友D:
充电马上爆炸,很快啊

网友E:
可以充,但是您这辈子只能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马上爆炸,很快啊

哈哈,是啊,查了下果断放弃了这个作死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充,但是您这辈子只能充一次

还好我先查了下。。要不然没机会给你回帖了。。。

网友F:
干电池串联都行,就是不能充电

网友G:
据说威力巨大,不怕死可以试试。我也没充过。不过普通锂电池肯定可以临时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电池串联都行,就是不能充电

看了资料后放弃了作死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威力巨大,不怕死可以试试。我也没充过。不过普通锂电池肯定可以临时替代。 ...

用了一节18650先替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节18650先替代了。。

攒起来,以后可以当破片手雷用

网友H:
我好像有个26650的亚锂一次性电池,既然充电能爆炸,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把它安在电动车电瓶里面,小偷偷电池的时候自动对亚锂充电,不知道这么大个头的亚锂爆炸把小偷炸伤了pol蜀黍会不会把我抓起来?好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好像有个26650的亚锂一次性电池,既然充电能爆炸,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把它安在电动车电瓶里面,小偷偷电 ...

我前面洗澡的时候也幻想出了类似的场景,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个炸弹。。。

网友I:
可怕~手上有好几个 ETC 拆出来的,那么这种电池要如何处理?说明书上说“深埋或者投入水中”,“投入水中”是否没有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怕~手上有好几个 ETC 拆出来的,那么这种电池要如何处理?说明书上说“深埋或者投入水中”,“投入水中 ...

ETC里边是这个电池?那玩意不是还有太阳能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