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款低成本可调电源

楼主(2020-11-10):
本人设计制作了一款低成本可调稳压电源,由一块19V4A电源、一块可调DC电源板、一块QC3.0充电板、和一个电压表和电流表、开关组成,可以输出1.2到15V的电压,最高功率60W以上。可以作为可调电源维修主板,也可以测试USB充电电流和电压,听过开关切换。

网友A:
电流也可以调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也可以调吗?效果怎么样?

电流其实可以不用调,电流是根据负载大小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其实可以不用调,电流是根据负载大小变化的

等你烧了啥设备的时候就知道电流可调有多重要了

网友:
大家都是从无到有开始的,刚开始用的也是这种指针表,现在还存了好几个,看电流变化,指针非常直观,但读数没数字表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烧了啥设备的时候就知道电流可调有多重要了

呵呵...这你就不懂了吧?设备正常的时候是不用担心烧掉的,不正常的时候就是用来烧设备的!因为设备如果有电容短路,只要上了这个电源,短路的电容就会冒烟,一下子就找到故障位置。当然电压调对才是重要,用之前检查电压绝对不会烧,如果可以调电流,电压太高瞬间还是会烧设备

网友:
楼主使用的那种可调板,给个图看看吧

网友:
要成本低,还是用废旧pc电源改吧。功率还大。

网友:
考虑成本控制,应该说很不错了。但显示表头、调节旋钮、输出端子分布在盒子的三个面上,使用起来肯定不太方便了,如果用个稍大点的盒子,问题可以完美解决。至于电流调节,对于维修、实验电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非要求不高仅仅取个电压。如果玩充电电池,那更是必不可少了!

网友C:
现在一般都用数码管或LCD显示了  指针不是很直观

网友:
看到4A就知道是XL6009,因为XL6019是5A贵了不少。1.25V到max输入电压,达不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你烧了啥设备的时候就知道电流可调有多重要了

人家2安到4安能烧啥。10-20安需要用的设备需要调电流的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般都用数码管或LCD显示了  指针不是很直观

错!我采用指针是有原因的,因为指针比数码显示更灵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错!我采用指针是有原因的,因为指针比数码显示更灵敏!

或许真是你说的,很多维修手机这种精密设备,大多数都还是用的指针式的。我在浙江的时候,经常去通讯市场拿货,看到很多维修师傅都还是用的这种电源。

网友:
我也喜欢指针的电流表,动态反应比led的快

网友:
第一张正面照不错,内部图多上几张啊

网友:
我也喜欢指针的,如果有跳变那是非常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真是你说的,很多维修手机这种精密设备,大多数都还是用的指针式的。我在浙江的时候,经常去通讯市场 ...

本来就是这样,本人做了8年单片机开发了,数码显示这些小玩意难得到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你就不懂了吧?设备正常的时候是不用担心烧掉的,不正常的时候就是用来烧设备的!因为设备如果 ...

恒压恒流。。。新产品第一次上电都是恒压恒流,电压固定,限制电流为很小值,一般比正常电流大一点点。目的是在产品出现短路,或电流过大时,电源能把电压拉下来,或者关闭输出。直到查出电流过大的原因。。

网友:
挺漂亮,输出桩头和电位器放面板上,好操作,也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