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浅拆一个比亚迪低压电池,有改成普通车用的吗

楼主(2020-11-10):
偶得一个比亚迪E6的低压电池。其实就是低压保护了,拆开一充电。马上复活了。拆也比较好拆,一个内六角,一个尖嘴钳就拆开了。内阻有惊喜。这个比自己拼一个电池组要好很多。
自从有了毫欧表,我不赞成拿螺栓螺帽连接片去拼超级电容,拼启动锂电池。因为。。。你的连接部分的电阻可能大过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楼主还有?

没有了。哪里能天天捡漏

网友B:
应该可以,dm车好像也是用这种做发动机启动电瓶

网友:
这种是什么焊接结的?激光?

网友:
那该怎么连接?焊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dm车好像也是用这种做发动机启动电瓶

DM车是3个极柱在外面的,说不让给别的车搭火。

网友C:
楼主可以买一些镓合金液态金属,改进原有螺丝螺母连接,焊接螺丝用点焊机,连接片和螺母涂上微量镓合金,用低于开水温度热风加热时拧紧螺母和导电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买一些镓合金液态金属,改进原有螺丝螺母连接,焊接螺丝用点焊机,连接片和螺母涂上微量镓合金,用 ...

嗯。这算是工业级的解决方案了

楼主:
刚好不容易找了个资料,弄清楚通讯口的定义。这东西不好找。锂电池不像铅酸。不适应满充待机。比亚迪原车的设计是电压掉到一定程度,电脑板放出信号,高压电池给这个低压小电池充电。但是如果低压电池掉电太厉害,进入自保。不良修车店就会怂恿换低压电池,大几千就没了。然后卖给商贩,商贩拆壳充电,又复活了。

网友D:
其实就是四串的铁锂呗!!!
看夹子和电池的比例尺寸,容量应该不会太高,30没有,20差不多

网友:
12v30a的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卡罗拉的PHEV还是用铅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四串的铁锂呗!!!
看夹子和电池的比例尺寸,容量应该不会太高,30没有,20差不多 ...

是的。关键是内阻不错。不信你去查下其它30AH的铁锂电池。

网友(2023-03-02):
有没有可能改成普通油车用

网友:
接线建议用一号白银,降低电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买一些镓合金液态金属,改进原有螺丝螺母连接,焊接螺丝用点焊机,连接片和螺母涂上微量镓合金,用 ...

你这不是害人么,镓能破坏铝晶格结构,使铝变脆,手都能掰断

网友:
看上去不错,这个原本就是车用的蓄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是害人么,镓能破坏铝晶格结构,使铝变脆,手都能掰断

液态金属都有毒,不如买便携点焊机实用些。曾经有过液态金属CPU导热配件,优点导热比硅脂快,缺点容易流到主板短路。

网友:
这个电池很不错啊
厂家配对,精度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