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焊台。雪驹的。

楼主(2020-11-10):
我以前用的老电烙铁坏了。我从淘宝上买了个电焊台。用了几个月,非常好用。我比较好奇。决定拆开看看内部结构:Strive:

外型

外型

结构

结构

网友A:
要是能支持热风焊台更好,拆灯具上的贴片LED会简单很多。

网友:
就是T12控制板+一个开关电源,雪驹主做锂电版的

网友:
和俺的一摸一样

网友:
曾经也入手一个算是挺好用,可以设置一堆参数,大多没用到。

网友B:
这电源是专门打版了的,不是随便弄个别的电源放进去的.多少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支持热风焊台更好,拆灯具上的贴片LED会简单很多。

灯具用加热板好拆,10多元,热风枪容易吹坏灯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是专门打版了的,不是随便弄个别的电源放进去的.多少入手的?

是的 是店家专门画板做的电源 前面板什么的都是 记得好像160-180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是专门打版了的,不是随便弄个别的电源放进去的.多少入手的?

100多入手的。

网友:
同款,价格属于牛肉白光,不过用起来确实还不错。

网友:
我也有同款焊台,使用方便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