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KAWH852热风枪拆修

楼主(2020-11-10):
一直用着850风枪作业,不带温显,某平台逛逛吧,购入古川852 看中它的风动球(全平台仅此一台,印象白光FR801也有个风速球),收到货后发觉温度不受控 吹个纸巾立马着火,难到可控硅坏了?开拆修修:

外观大小和原850差不多

内部图做工不错

老货质量就是好据说进口

手柄大家都一样钢管里套玻璃

上家低级错误,热电偶当地线

元件面用TL084比较放大

印刷线路

温显

楼主:
温度失控 源于上家K电偶蓝线当地线了 正确接好后使用一切正常 出气量均衡 用890C自带的温度档 1cm处测温和此机数显差不多 完美收官

网友:
那个球球有意思

网友A:
一个气体流量计?

网友B:
内部这个“熊样”,怎么可能是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这个“熊样”,怎么可能是进口。

指气泵进口,运转安静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气体流量计?

是的 小球会随着出气量大小 上下浮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气泵进口,运转安静平稳

别想太多了,最近我收的美瑞克风枪,气泵跟你的一样。我改了变压器之后温度才稳定下来

网友D:
快克有款851AD 也是有这个球的,当时感觉还不错,现在用快克857DW,对比下来851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太多了,最近我收的美瑞克风枪,气泵跟你的一样。我改了变压器之后温度才稳定下来 ...

特意查了下 来自广东宝工 某宝平台售卖文字介绍气泵进口 产品的真实性与否难以考究 这款是早期2005年生产的 猜测是来自台湾宝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克有款851AD 也是有这个球的,当时感觉还不错,现在用快克857DW,对比下来851太慢了 ...

傲月852也有 不过傲月的内部做工比较差 这款内部带着铁的加强筋

网友:
楼主的棘轮罗刀不错,先前有这样一个结果塑柄断了,换了个树杈将就用到现在。

楼主:
上海某工具厂90年代初出品的  20件工具套装 内有各规格套筒 6角扳手  大、小一字 十字  这种手柄特贴合人手 旋螺丝 听着清脆的棘轮声 越干特有劲

网友(2021-02-09):
引用 网友C:
别想太多了,最近我收的美瑞克风枪,气泵跟你的一样。我改了变压器之后温度才稳定下来 ...

怎么要改变压器才稳定

网友:
白光的850,风球调整指示,那种更复杂点,风量并不是通过调气泵电压来调整气量,而是通过一个调气过流量来调整出气量,类似于水龙头原理,

网友(2021-11-12):
引用 楼主:
温度失控 源于上家K电偶蓝线当地线了 正确接好后使用一切正常 出气量均衡 用890C自带的温度档 1cm处测温和 ...

你好,你的电桥是ET430的,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我的是台式机ET4410 ;手持的是许老师电桥和MS53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台式机ET4410 ;手持的是许老师电桥和MS5308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