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谁了解老版的胜利VC86E,帮我看看我改的电阻档转盘对不?

楼主(2020-11-10):
我这个是12年的,没有排阻(开始以为没排阻,后来在屏幕下方找到了)!我研究一下转盘,把电阻档改成这样,不知道对不对!请老师指教!
改之前是0.X到几欧姆乱跳!多的时候有十几欧姆底数!
改了之后是0.04欧左右,感觉还是不对,应该是0.00才对,剩下的线阻和接触电阻不应该有0.04这么大!看了半天还是没发现哪里还有问题!我甚至用粗的硬铜线直接焊接短接笔座,都是0.04,所以,问题应该不是笔座问题,而且0.04很稳定,转动转盘都不影响稳定,也排除了转盘问题,有可能是布线哪里还需要改进?

网友A:
表盘那个是什么油脂?有没有腐蚀性导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盘那个是什么油脂?有没有腐蚀性导电性?

我也不清楚,上个卖家搞的,我都擦掉了

楼主:
难道是com孔的缘故,并不是标准的四线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com孔的缘故,并不是标准的四线测量?

我怀疑是线引起来的,实际上你相当于串了一段线阻进去,就因线短所以才0.04Ω。
你尝试更换成两根或三根并联的特富龙或带屏蔽的线试试。

网友C:
要割铜箔和飞线,才能实现不受转盘影响。我早先改动的

割断位

割断位

飞线位

飞线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线引起来的,实际上你相当于串了一段线阻进去,就因线短所以才0.04Ω。
你尝试更换成两根或三根 ...

分析电路,不像是红表笔插孔相关线路线阻问题,跟插孔相关的两条线路都直接接到了笔座上,现在怀疑是com口,因为com口貌似不像四线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割铜箔和飞线,才能实现不受转盘影响。我早先改动的

你怎么改了这么多?  我只割了一个地方,飞了一条线!也不受转盘影响了,但是不是理论上的0.00,而是0.04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改了这么多?  我只割了一个地方,飞了一条线!也不受转盘影响了,但是不是理论上的0.00,而是0.04 ...

本来飞了一条线,你选择的线有没有问题?
如果飞两条线呢?是否容易判断是不是线引起的问题?

网友C:
只改一条线应该实现不了四线到测试端点,当初更改时做的线路图,不过不确定是否没有错误

开关部分

开关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改一条线应该实现不了四线到测试端点,当初更改时做的线路图,不过不确定是否没有错误
...

研究一下,确实实现不了,比61E少了一组转盘,很难完美实现了

网友:
我的线路图里,红色块是切断额部分,绿色线和橙色线以及红色是三条飞线,应该基本实现了双线在V/R端合成,COM就没法分了,勉强算是四线,使用好的短路线,我测试是可以到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上个卖家搞的,我都擦掉了

不要机械润滑油,机油之类的,对塑胶有腐蚀。用打印机或汽车天窗的润滑脂,因为天窗及车门与打印机齿轮都是塑胶的,白色的乳状形高级点的是透明的,它是专用在塑胶上的润滑剂,超级耐干,15年内不会干。最好表擦点润滑脂,否则表久了会接触不良,特别是胜利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机械润滑油,机油之类的,对塑胶有腐蚀。用打印机或汽车天窗的润滑脂,因为天窗及车门与打印机齿轮都 ...

好的,谢谢

楼主:
还是改成这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要机械润滑油,机油之类的,对塑胶有腐蚀。用打印机或汽车天窗的润滑脂,因为天窗及车门与打印机齿轮都 ...

那种好像是凡士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好像是凡士林吧

不是吧!不知道汽车天窗那玩意是什么做的,像我车9年了,天天风吹雨日晒的就是不干,公司拆打印机的一看就知道了,打印机十几年润滑脂也不干,自己想吧?机油黄油金属机械油试过,一段时间后塑胶会裂开了,最好不要用在表上。

网友(2022-05-14):
引用 网友E:
那种好像是凡士林吧

请把好像二字去掉。
就是凡士林配方,你直接搞一瓶护手凡士林,够用很多年了,这玩意儿绝对不腐蚀胶和PCB。

网友:
天窗润滑脂原厂的要几百一管像牙膏,白白的像奶酪,普通的50一小桶,颜色有点透白,想要好的不花钱,就找新车打开天窗刮点

网友(2024-01-10):
T91左下那个三极管是个什么物料,请师傅们告诉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