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新路由3d2被油给淹了

楼主(2020-11-10):
去年淘宝买的全新的,刷老子系统,最近信号特别差不稳定,拆开看看,果然油都泡起来了

统一回复:清完油之后信号比之前稳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清之前路由器重启之后过几分种信号就不行了,信号显示有,就是下载网速特别慢。我整个路由器就在一个10来平米的卧室里用,手机离路由器不超过3米。清完油之后,这两天都是白天上班走时关机,下班回来再开机。

楼主:
我准备用白酒洗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白酒洗洗

酒好像不行,用洗洁精试试,电子原件太小了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白酒洗洗

出门买酒精吧。白酒多浪费,效果还不好

网友:
我就纳闷斐讯和新路由从哪儿找来这么劣质的散热垫,闭着眼睛买能买到差成这程度的真不多

网友A:
“刷老子系统”,这个是什么系统,道教的?带玄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老子系统”,这个是什么系统,道教的?带玄学的?

老毛子系统,哈哈

网友:
这不叫路由器,应该叫漏油器了!

网友B:
按理说这玩意不导电啊,咋会影响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这玩意不导电啊,咋会影响信号呢?

反正最近信号不好,于是就拆开了,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这路由无线信号不怎么好。。。

楼主:
清理完毕,归位

楼主:
经下边网友讨教我更正一下:
内存:4G-bit / 512M-byte。
闪存:25Q256JV: 256M-bit / 32M-byte

网友:
这是1.2版本。加2个电容吧。可能稳定点

网友:
信号好了么?

网友:
信号是否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这是多大的内存?一直认为是512M的内存。

就是512M,新3是32+512的配置

网友:
估计是油液导致超高频波导发生变化,可以试试先用化油器清洗剂,再用无水酒精等。

网友:
漏油器果然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