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两台对讲机频段一样,看来要刷机啊,redelll巨坑啊

楼主(2020-11-10):
这两台对讲机频段一样,看来要刷机啊,双鼎有两台都是9频道,可是这边说话那边听不到,反之也是这样,这一个牌子的看来也要动手刷???

补充内容 (2020-11-17 15:03):
双鼎sd6000可以用宝峰BF480_BF490_BF520_BF530_BF3310_V6_V8写频软件http://x.cqcqcq.com/a/201303/136.html

补充内容 (2020-11-19 18:45):
LD999可以用宝峰HLD-801,redell用它专用的,国外找到的https://mitraht.com/software/

补充内容 (2021-3-28 00:12):
找到了手机电脑都能装的对讲机,南山对讲
微喇对讲可以发视频

网友:
写频这个词更正确,400-470 0.5m步进就能有n个频率

网友:
重新写频吧

网友A:
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出厂频道频率才是一样的     不能手置频的都不是好台子

网友B:
不是一个地方来的不同型号对讲机,能碰到频率一样的可能性 极低。如果真的碰到了,那你就可以去买彩票了。
你需要要查看和询问卖家两只对讲机的写频线插口一不一样,是否通用,不然你就要买2条写频线了。如果碰巧一条线就能搞定,那么你又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出厂频道频率才是一样的     不能手置频的都不是好台子      ...

有的厂家的对讲机出厂时,会预先写入几个默认频率,有的就根本就是空的,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就要看运气。
通常能手置频的是民用对讲机,没有屏幕和键盘,不能手置频的,是商用对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地方来的不同型号对讲机,能碰到频率一样的可能性 极低。如果真的碰到了,那你就可以去买彩票了。
...

都是k头啊,平时买耳机都k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厂家的对讲机出厂时,会预先写入几个默认频率,有的就根本就是空的,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就要看运气。
...

挺坑的,先入手一天写频线,11块,去redell官网看了,没写频软件下载地址,双鼎竟然没有官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k头啊,平时买耳机都k头

都是K头也不一定能用,K头上一共5个环,不同品牌的写频线插头上每个环的功能——GND、TX、 RX的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k头啊,平时买耳机都k头

唉,我也有俩对讲机,一个摩托的,一个 欧讯的。K头的两个插头间距居然不一样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我也有俩对讲机,一个摩托的,一个 欧讯的。K头的两个插头间距居然不一样宽。。。 ...

到处都是套路,是不是福建那头可多生产对讲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K头也不一定能用,K头上一共5个环,不同品牌的写频线插头上每个环的功能——GND、TX、 RX的位置都不 ...

竟然如此之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K头也不一定能用,K头上一共5个环,不同品牌的写频线插头上每个环的功能——GND、TX、 RX的位置都不 ...

这不是折腾人吗???我去某猫店铺找了,问要写频软件,客服看了根本不会回复任何信息。这个redell巨坑

网友C:
来这个QQ群问一下吧,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我也有俩对讲机,一个摩托的,一个 欧讯的。K头的两个插头间距居然不一样宽。。。 ...

moto只用2.5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这个QQ群问一下吧,应该能找到。

改频有什么要求呢???业余的是那几个频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频有什么要求呢???业余的是那几个频段

自己随便改吧,主要是加几个通用频率,比如救援等,再加一下周围的中继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频有什么要求呢???业余的是那几个频段

微信关注“业余无线电中继频率查询”,找到自己所在地区的中继,或是通过论坛找自己周围的无线电中继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随便改吧,主要是加几个通用频率,比如救援等,再加一下周围的中继台。 ...

不清楚啊,刚折腾这个,有图最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信关注“业余无线电中继频率查询”,找到自己所在地区的中继,或是通过论坛找自己周围的无线电中继台。 ...

目前ld999和双鼎6000都用宝峰的写频了,就差这个redell380了,这个我给厂家发了信息,不知道给不给写频软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