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硕无刷锂电钻,拆开看看成色(二楼已更新拆机图)

楼主(2020-11-11):
x宝20v无刷冲击款,配一块1.5Ah电池,售价270,加五块升级成2Ah电池,算上各种优惠,实际到手258。
本顾虑可能要退过7天再拆,没想到手第二天拿到工地干了一整天,打自攻丝、钻铝合金、钻瓷砖都搞了,散热孔进了很多灰,塑料夹头直接磨花。想着退是不可能了,用着感觉还行,干脆拆了顺便换润滑搞卫生。

先上两张题图吸引目光

刚收到差点当场拒收,包装就是纸盒套纸盒,没用一点缓冲材料保护,里外两个纸盒全都坏了,拆开检查没损坏才敢签收。

一开始就知道送的所谓“豪华大礼包”都是垃圾,没抱指望。1/4套筒转接头完全卡不住套筒,整个是废品。

不过两根多功能霸王钻头(6mm + 8mm)倒是不错,用冲击档轻松给瓷砖打孔,釉面砖钻了两个孔基本无磨损。
还有一个50mm十一批头勉强可用,到有明显磨损打了两百多个不锈钢燕尾自攻螺丝。

建议商家省下垃圾配件,不配或只配能用的批头、多功能钻头,省几块钱可以默认配高容量电池包,或者花在快递包装上。

第一时间测了电池包电压,有19v,直接拆开,五节2000mAh 18650电芯串接,有对单节电芯的监测用于平衡。
看电芯型号INR8650E应该是卓能,五块一节,只能安慰自己好歹有个厂。
2Ah电池包店家卖65,有点不值。

外壳电量指示处看设计应该有标签实际没有,这工艺

没有充电座,21.5v 1.1A直流电源直接怼电池包上。
保护板上焊点比较毛糙,接口六槽三个接触簧片,输出给电钻的两个镀镍铜簧片厚0.6mm,正极边上小的0.4mm,测电压比输出高比电芯串接低。

电池目前看还算耐用,一天打两百燕尾自攻丝(M4.2不锈钢螺丝,1.5mm铁方管),打十来个釉面砖孔,中间led灯还有亮,对我来说中度用一整天无压力了。

补充内容 (2020-11-20 17:39):
数码之家擅自改我的标题,加上商家标签。如果要拿我的帖子做商业宣传,请付费!

补充内容 (2020-11-22 21:23):
电池不是卓能,我搞错了,商家确定是阳光

补充内容 (2020-11-26 09:09):
这把钻耐久度远不如东成,工地操了半个月,夹头明显松旷,同心度极差。商家宣传“用坏了算他的”、“好产品不怕拆机”是靠不住的。

补充内容 (2020-11-26 09:10):
我脱了外套就是 威克士 ?呵呵,贵司、贵司产品就罩了个参数不虚标的光环,除去这个光环,与海鲜x威x韵没差别,不知哪来的勇气自认高级!

补充内容 (2020-11-26 09:12):
被商家如此污蔑,真是非常恶心的一次购物体验

楼主:
拆电钻本体
晚上拆的,用强光手电补光,部分图片阴影太重,效果不好,多担待。

纸盒包装,打算收个二手博世箱子安个新家

没有配挂绳,自己装要拆很多个螺丝,差评
握把挺细,用惯了内置电池圆形粗柄,刚开始有点不适应,用两天后发现还是这种手感更好,大扭力下抓得更紧。

铭牌激光烧蚀的,很不清晰,差评
正反转调节,左中右三个位置按起来段落感明显,手感好

两档转速调节,阻尼适中;20档扭矩,比较紧;3档功能切换,声音清脆,手感挺好

加电池1.25kg,比较重,长时间用起来比12v东成钻累些

led照明灯,很亮,斜向上照射,范围大晚上也很清楚,好评!
轻按开关预点亮,时长14秒,工作过程自动开启无法关闭。

开拆,内部结构不复杂,无刷电机、驱动板,取电接口、调速开关。
电机型号3820,定子外径38mm,转子直径20mm
tb搜了下一电机驱动调速一整套要价90,标称最大功率180w(tb商家标的,这个电钻没写)

PA塑料,模具精度还行,两边严丝合缝,无溢料毛边。
生产日期挺早,19年9月、19年3月,看来贸易战、疫情影响出口生意不好做了,库存了不少时间

驱动板,取电就两根线,后期要改电池倒是轻松了。
驱动板覆胶很难看,坑坑洼洼狗舔过一样

牛屎一样的焊点

电机、变速箱全貌

定子卡塑料壳上固定,转子前后两个滚珠轴承

内部元件全家福

定子特写,貌似铜线线径不怎么粗壮

转子13齿输出

行星齿轮变速箱,粉末冶金齿轮、支架,寿命不用担心,至少比工程塑料固定架长

再前面的冲击部分没拆,夹头太紧取不下来,硬怼怕影响同心度。
就拆到这里了,个人觉得这个电钻用料还行,装配工艺不咋地,使用体验强于同价位东成锂电钻。

今天看到请了代言的那家,298vf无刷双速三功能,目前到手价148还带塑箱,比我这个便宜一百多,
貌似同我这个一样的配置功能,参数特别牛,80-120Nm扭矩,坛友们有需要的不妨也买个拆了同我这个对比一番,看看哪个更良心。

感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0-11-20 17:35):
如果我的帖子成了商家宣传,请付广告费!擅自改我帖子的标题是怎么回事?

这把钻我买了,用了十天很后悔,应该买东成的!

楼主:
论坛改版后发的第一帖,成新人了

网友A:
就是上次有个来推广的那个,电池口厂家自设的

网友B:
打两百燕尾钉!良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次有个来推广的那个,电池口厂家自设的

是的,那几天刚好有个12v东成不行了要换,国产小品牌里要找个不乱标参数的不容易,看到什么48vf就倒胃口,实诚商家乐意让他多赚几块钱。

这个买来丢组里给工友共享使劲操,昨晚上买了个自用主要供着的worx wu131,单电349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两百燕尾钉!良心啊!

我觉得主要是螺丝质量好

网友C:
最大扭矩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扭矩多少?

没测,直观感受持续输出在20Nm以上,毕竟内部是一个3820无刷电机。
实际上我碰到的最难拧的是10*100自攻螺丝拧加厚塑料膨胀管,用扳手很费力,这把电钻很轻松。
按说用麻花钻干不锈钢能反映出它的实力,不过没需求,心疼钻头我就不试了

网友:
看样子是像出口转国内了,包装东西还没来的及搞,···国外生意不好做了···产品包装确实差了些~~~

网友:
看起来还行啊

网友:
电池良心标签

网友:
可以重载启动的无感无刷驱动板不错,好像在启动的时候用相位交错法电感法,测量凸极率算出转子位置,无需像航模无刷电调开环强制启动抖动电机。

楼主:
今天看到请了代言的那家,298vf无刷双速三功能,目前到手价148还带塑箱,比我这个便宜一百多,
貌似同我这个一样的配置功能,参数特别牛,80-120Nm扭矩,坛友们有需要的不妨也买个拆了同我这个对比一番,看看哪个更良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请了代言的那家,298vf无刷双速三功能,目前到手价148还带塑箱,比我这个便宜一百多,
貌似同我这 ...

求关键字

楼主:
不知道今天还有活动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今天还有活动没,你试试

谢谢
评论解毒了

楼主:
一周使用体验:

打燕尾自攻丝很好用,夹头同心度还可以,批头安装稳固后也没有打着打着松掉的情况。

这里说一下新手常犯的一个错,批头固定直接用正转旋紧,这样其实不一定固定好了,有可能夹头爪咬在批头的棱上,这样很容易松动。
夹头内底部有个圆头十字螺丝,上双十字批头时很容易批头里端刚好插在固定螺丝上,这样一般容易固定不稳,这时批头应该稍抽出一点再上紧。
我每次换批头一定会检查夹头爪是否正确垂直咬在平面上,再用手旋紧,费点时间,但不会有在架子上作业结果批头松了掉下去的尴尬。

用过很多各品牌的十字批头,材质不管是s2还是k5,多的打几百,少的打几个,总会磨损,然后就容易滑丝了。
所以我做事一般尽量选外六角自攻丝,贵不了多少,用套筒打舒服多了。

用6~10mm霸王钻头,在外墙瓷砖上打30~40mm深孔,看情况会耗时30秒到两分多钟。
这个深度肯定打到外墙混凝土了,明显打过瓷砖层后贴砖沙浆层很快然后混凝土层就要用力压着慢慢磨。
冲击功能挺有用,比纯钻快多了。

钻10mm大的孔中间会触发保护停转,电机发热明显,要用力压着还要堵住一部分散热孔。
所以实际钻混凝土能力也就是6~8mm,不能碰大石子不能碰钢筋。

当然打大孔深洞还是老实上电锤,装小胀塞带冲击锂电钻打孔确实方便多了。

试了一下用多功能钻头打通体玻化瓷砖,能打,费的时间比较长,开出的孔很圆很漂亮。打通体玻化瓷砖冲击功能没卵用,只能压着慢慢慢磨。
釉面砖(厨卫墙地砖)就很轻松了,直接上冲击,几秒一个孔。比起原先用钎焊瓷砖专用钻头,真是又快又省钱。

大扭力用得不多,只打燕尾自攻和钻6~10mm孔,拧螺丝一般都只调到12档。
装修用的软杉木条子,松木方,我手头最大的也就10cm长M6自攻螺丝,调到16档都能轻松打到底。
为了测试高扭档位,专门从工地拿的重型设备包装木材,这个比装修用材料致密多了。
还是M6自攻螺丝,最高扭力档,70mm螺纹全部能钻进去。
貌似最大能力也就这样了,电钻开始过扭打滑,甚至中间保护停转几次。

看样子应该能与tool巴哥评测的得伟701一战,当然那个是12v平台,但宣传有250w输出功率,算是12v平台中佼佼者。
中硕这个在淘宝搜到了无刷电机、驱动、调速总成,卖家说用的3820电机最大才180w输出。

电池目前来看很给力,原先用东成12v有刷钻,自攻丝打120个左右就要换一次电池,现在这个打两个那么多还有小半电。
因为天天拿着用,晚上充电,目前还没测过把电池用尽到底能打多少个。
拆开看是卓能的动力电芯,5 * 2000mah 串联,但愿寿命能长点。

一周重度使用体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909

网友:
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