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炬为JL-24-BEL带插座电能表升级新固件

楼主(2020-11-10):
前两天看到坛子优惠购里炬为在推广新产品-JL-24-BEL带插座电能表,老想弄一个电能表测测X86赚钱宝功率到底一天给我1.4够不够电费,鱼缸加热器功率什么的,以前买的北电不知道丢那里去找不到了,于是买了~~~~~~

收到表一插电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49.45的频率特别刺眼~~~~~国家说了我们用的电是50Hz正弦波交流电,那么我就可以理解为国家电网提供的交流电就是无限接近于50Hz的交流电正弦波不正弦波的不去考虑,这49.45Hz是几个意思???

本想发回去换一个,但看了一下购买页面,里面的图片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数值~~~~~~
也别换了,换来换去都一样啊~~~~~~~评价带上自己的吐槽,换来了客服的主动联系!!!!
真是太诚恳了,诚恳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太不适应了,本以为是一顿威胁“你诋毁我们的产品,等着收律师函吧!!!”
还是第一次碰到主动联系买家售后的卖家

于是乎第二点得到了更新算法的新固件升级文件~~~~~

首先你电脑得有蓝牙,然后连接后会出个串口,蓝牙连接后打开软件选择APP.bin,选好串口,不确定的可以先开上位机软件看能不能读取到数据,然后打开升级软件升级,注意了升级是有风险的,千万不能断电,千万不能断电,千万不能断电,电脑要稳定,电脑要稳定,电脑要稳定,JL-24不能离电脑太远,JL-24不能离电脑太远,JL-24不能离电脑太远,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点连接,点下载后~~~~~~大约3分钟后下载完成,JL-24自动重启。
然后就有了以下画面!!!

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的表100%准确,误差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里就可以了。

只是PC上位机有点小意外,应该是不显示小数或者固件修改后老软件无法完整的读取到数值!,频率显示49Hz!!!

最后附上升级软件和固件及PC上位机软件。
注意!!!注意了,升级是有风险的,本人不对包括但不限于因操作不当或者意外断电等原因造成的刷机失败不开机负责!!!

下载回去附件请杀毒,不对程序的安全性负责,本人只是一个搬运工!!!

昨天客服又联系了我,又告知了一个隐藏功能,长按+-调整键可以进入工程调节界面,对电压电流功率实行微调,以保证精度或者匹配自己手头认为最准的校准工具,一次可能按不出来,多试几次就能按出来,调整倍率后可以更贴近实际值(相较于自己手里的测量工具)!!!

网友:
我被打了鸡血朝气蓬勃的工程师笑到了

网友A:
我也买了,抗干扰能力太差了,达到条件自动断电后,时不时又滴滴两声恢复供电,怕我充不满,给我补充电,如此往复循环,不知道你们买的会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抗干扰能力太差了,达到条件自动断电后,时不时又滴滴两声恢复供电,怕我充不满,给我补充电,如 ...

好像有设置功率和循环模式,说明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B:
看着高大上,多少钱?

网友:
频率计数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抗干扰能力太差了,达到条件自动断电后,时不时又滴滴两声恢复供电,怕我充不满,给我补充电,如 ...

好用?正想买呢

网友:
炬为睿登的上位机程序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也不知道是开发的太匆忙还是怎么地,版本更新也慢或者干脆没有更新。

楼主:
晚上测试时确实数值有跳动的,福禄克也会跳动,证明电源频率确实有点微小的波动,电源电压也在2伏范围里波动,频率波动在0.03Hz内波动!!!

白天时都很稳定,很长一段时间没波动!!!

楼主:
有人拆过了,就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高大上,多少钱?

120-50-3.6-14.29=52.11元,优惠券50是领的,3.6是淘金币抵扣,14.29是1111跨店200-25满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用?正想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抗干扰能力太差了,达到条件自动断电后,时不时又滴滴两声恢复供电,怕我充不满,给我补充电,如 ...

这个软件BUG已经解决,请刷新固件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BUG已经解决,请刷新固件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已经升级了,还有个建议,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可以在断电界面下方,加一行提示,已经断电X时X分。后台加上个组合功能,给用户按需勾选,就是两个功能组合,比如说智能断电A类和定时供电组合,这样电车充电器有时不转灯,也有个定时断电,不会充胀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经升级了,还有个建议,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可以在断电界面下方,加一行提示,已经断电X时X分。后台加上 ...

这点和软件工程师聊一聊,加一行比较简单,另外一个组合的要看如何来写这程序来实现,理论上智能与定时同时运行是有机会同时进行侦测运行的

网友:
好东西。我也买了一个蓝芽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点和软件工程师聊一聊,加一行比较简单,另外一个组合的要看如何来写这程序来实现,理论上智能与定时同 ...

谢谢啦,如果有更新请把文件传给我

网友(2022-08-16):
引用 楼主:
120-50-3.6-14.29=52.11元,优惠券50是领的,3.6是淘金币抵扣,14.29是1111跨店200-25满减!!! ...

不错啊,也想搞一个

网友:
我的显示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