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0-11-10):
Dell m6600笔记本电池,电池使用时间隔段时间就下降
现在连接外接电源显示电池满电,但拔掉外接电源立马关机,拆开看看,无发现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主要是电源和电池的供电切换这一块。
当插上电源的时候,用的是电源供电,电池处于充电模式
当拔掉电源的时候,会切换到电池供电,电池没有及时给主板供电。

网友:
其中一两节电池容量下降太大,不足以维持高电流输出了。

网友:
拔掉后硬件关机,可能是保护板锁电芯,飞线保护板绕过mos管部分,有些可以应急供电,但是供电时检测错误无法充电,需要4056充电板分多次给单体电压充电,或者独立多电源加4056充电板做简易平衡充。最好找兼容电池,好像兼容电池保护板没有锁,可以升级更好的松下三洋等电芯,换下来蓝热缩管电芯凑合放手电和免焊接充电宝套件等。

网友:
我的是HP,软包电芯,已经把电池拆下去了,在上面也是碍事。断电就掉电关机,连正常的关机时间都不给我了已经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本本???家里有20多节18650电池可以给做手电用,这些个都是本本电池拆出来的,都是镍片连接的电池和保护板,真的就没有看到过导线连的。

网友:
看样子是有电芯老化严重了,不过整体电芯估计也不怎样了

网友:
将新的18650电池准备好,用细长电线飞线并联到原电池上。然后,将原电池拆下。这样电路板不会锁定。然后将新电池焊好,将飞线拆走

网友:
我的本软包的电池,已经鼓了,直接拆下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