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的电路原理如何工作 请大神们解答一下

楼主(2020-11-10):
加湿器的电路原理如何工作的,如何LC谐振,请大神们解答一下。。。。。。。。。。。L3的作用什么,去掉居然不工作。

网友:
电感
通直流:给三极管直流通路。
阻交流:让交流信号转电容那条路。
短路掉交流也短路了,断开三极管就不通了。
具体原理百度三点式震荡

网友(2021-03-23):
楼上说的对,书上说的,咱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