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350+UFS失败求助(UFS Card init Fail Status Code=0x1)

楼主(2020-11-10):
小弟新购入sm3350板子想做U盘,现在失败了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系统win10 磁盘盘符有 设备管理器有
也绿色 0312和0413都能刷进去 但是看不到空间 板子上的红灯常亮

磁盘管理没优盘空间

有盘符是虚的

绿色  0413和0312都绿色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用自动工具 会报错 但是上面一堆数据都显示出来了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2022-01-06):
我也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是版?  芯片坏了?固件不支持?

网友:
流出的最初固件本来就不稳定 人无奈都是根据颗粒去特调的以保证稳定性

网友(2022-04-15):
颗粒看什么型号

网友A:
华为手机版的全部不支持,带硬黑胶的一概不支持 还有你这软件马马虎虎 没有跟上时代发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手机版的全部不支持,带硬黑胶的一概不支持 还有你这软件马马虎虎 没有跟上时代发展 ...

你好 带黑胶是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带黑胶是啥意思呢

为了稳定颗粒 手机里面的闪存颗粒 贴好之后 周边都会封胶 :三星 白胶,华为 黑胶。

网友(2022-09-16):
换插USB2.0接口试试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25):
我用的是三星UFS2.0   512GB颗粒,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重新植锡焊接,问题解决。

网友(2023-11-25):
查查报错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