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单车灯(闪宁SHINING)

楼主(2020-11-11):
今天夜骑时,一个美驴说她的灯不亮了让修,接过来试一下,闪了几闪就不亮了,怀疑是线被她扯断了,拿回家查看,确实是线断了,而且修的过程中发现断的还不是一处,动了大手术才算修好了。

这灯看样子还不错

闪宁牌?

开始时发现这个头子根部像是有断线

为了找断线,得把线从电池上边焊下来,不然太危险了

解剖露出保护板

4节电池用胶粘在一起的

保护板很简单,估计允许电流不大

解剖头子

露出焊点了

要断电操作才好,锂电短路可是有好看的

找断头处,一头夹可调电源输出,一头短接在一起,电源没电流,说明有断线处

短路电线没电流

试验发现是红线正极断线了,稍用力,断线拽出来了

再短路电线测试,短路电流近4A了,这段线没问题了

准备焊头

接转下帖

楼主:
头子焊点

焊接完毕

回归正位

用另一头准确定位

请出神胶疗伤口

先粘一面

再粘另一面

完美配合

没怎么影响美观

试一下,灯亮,正常

要给电池穿衣了,这头的线要打个弯出去,这样不容易扯断了

穿衣

衣服剪开了,手头没热缩管,无法还原,就用电工胶布吧

包扎完毕,中间再来一道,拉扯的时候有缓冲了

电工胶布粘的效果也很好嘛

整套合影,还算满意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胶布大法挺好,就怕时间常了往外跑胶弄的满哪都是粘粘乎乎的

网友:
不给力的就电池了,换接特斯拉的21700就能抵这4节

网友:
就是找断线麻烦,哈哈

网友:
“美驴”这个词,太有喜感。

网友A:
胶布久了会化,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布久了会化,粘手

还是要用热缩管

网友:
这种我也有个

网友:
好大个电池包,偶就给渣渣车装了个变焦手电
牙膏明天才有了

网友:
tb搜电池热缩,包邮的很多

网友:
这灯两个灯头是焦距不一样吗?

网友:
这大劈叉说明了朋友的功底深厚啊!
先留名再....你懂的!

网友:
热缩膜一套包好

网友B:
楼主大热,连续好久打不了分了

网友:
没有留一个透气孔,胶带缠绕太多了,后期可能会爆炸,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热,连续好久打不了分了

好久不打了那还不打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不打了那还不打点呀

一直这样的

楼主:
辛苦了,经常转转就有机会了

网友:
夜骑…美驴…有故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