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福禄克179万用表的喇叭不响了

楼主(2020-11-11):
不知道这种喇叭什么规格的,有人说这种喇叭很少坏,但是我的表就是不响,也不知道怎么检测好坏,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或者拆到这样的喇叭,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压电蜂鸣器

网友A:
不会坏的,这是压电片,用能发生的比如旧耳机线把耳机拆下来的那两根线接上就能出声。
先检查表上和它的接点有没有断路,一般 通断档能发声,还有调到电流档也能发声。

网友:
用导电橡胶接触的?看看这两个接线柱是不是接触正常

网友:
我的一个日本产的三和万用表也是不响,不过不影响使用就没在意。

网友:
压电高音,确实不容易坏

网友:
用电池试一下就可以,接触的瞬间会有声音,万用表电阻档也可以,数字的打到导通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坏的,这是压电片,用能发生的比如旧耳机线把耳机拆下来的那两根线接上就能出声。
先检查表上和它的接 ...

蜂鸣器没坏,应该主板哪里出问题了,温度档坏了,按键切换不到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