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动工具电池组维修 发现奇葩

楼主(2020-11-11):
客户的电池不耐用了,找我帮升级新电池,一看标准二并五串的电池组,拆了外壳打开后先测量整体电压14伏左右?不是二十伏?五组电池挨个测量一组零的?安装到电动扳手上竟然能工作,拆保护板看了一下是四串的板子 第五串的是空位假的!不知道厂家为何造出这么个玩意,我也只能换了八个电池,二个占位的继续用着

楼主:
最后剩下那二个占位电池我干脆就没有给焊接镍片 直接那样了

网友:
电池容量过多,减少两个

网友:
配重用的!~!~充电宝常见的骗人手法

网友:
我拆的一个充电宝也是,本来是5节电池的位置,其中有2节跟正常电池一模一样,但是拆下量没有电压,也比正常电池轻,而且也是像模像样的点焊在一起的

网友:
原厂应该有四串和五串的版本,共用一个模具而已。

网友A:
那问题来了,如果客户买20V兼容电池会不会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来了,如果客户买20V兼容电池会不会烧鸡?

应该不会吧,曾经用12v手钻外接24v电源都没烧坏!

网友:
现在很多产品都是一套  模具 打天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吧

网友B:
把两节配重电池取下来,接上一个船型开关和车充降压板USB模块,可以变成充电钻加充电宝两用电池。

网友C:
老牛哥,我有个XHP70.2 手电筒用在你店里买的白皮3200毫安 18650带不动啊,最高档不到10分钟就扑街了,有没有狠货推荐下?

网友:
拆了看看能不能搞点沙子出来 我前段时间拆的山寨小米充电宝 4个电池居然3个有沙子 只有一个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两节配重电池取下来,接上一个船型开关和车充降压板USB模块,可以变成充电钻加充电宝两用电池。 ...

高见!只是电动工具一般比较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牛哥,我有个XHP70.2 手电筒用在你店里买的白皮3200毫安 18650带不动啊,最高档不到10分钟就扑街了,有没 ...

耐杰的就可以了。品质还可以。性价比比较合适,不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牛哥,我有个XHP70.2 手电筒用在你店里买的白皮3200毫安 18650带不动啊,最高档不到10分钟就扑街了,有没 ...

这个手电只能用18650吗 2665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来了,如果客户买20V兼容电池会不会烧鸡?

电机电路都是宽电压的

楼主:
https://laoniude.taobao.com老牛的店铺  里面很多产品 欢迎大家参观 ,更多电子产品类请来我店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