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推荐一款电压力锅,盖子能取下来那种

楼主(2020-11-11):
盖子能取下来那一种

网友:
买老款式的都可以取下盖子

网友:
老款 改进款的 哈哈,价格便宜

网友:
九阳,马云家百亿补贴那里,169两个内胆,刚下单。顺德发货!

网友A:
这个,259,刚买不久,还行

楼主:
我觉得盖子能够取下来那一种容易清洗。但是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缺点……

网友:
电压力锅好多都可以取下盖子的吧,随便找一下都有了,一般5升的2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盖子能够取下来那一种容易清洗。但是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缺点…… ...

分能取下但不必取下和必须取下的,

上面图片是每次开盖必须拿开放一边那种,说实话,用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59,刚买不久,还行

谢谢推荐。为啥我总觉得九阳的质量差一些呢?

网友:
九阳IH高压锅,430,你指的拥有.九阳旗舰店就有.

网友:
美的的便宜的几款也能取下来的

网友:
高压锅还有盖子不能取下来的?

网友:
盖子应该都能取下来,我们家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卡子,在锁着的时候打开,拧到开盖的时候就可以拿下来

网友:
电压力锅应该都能取下盖子,智能电饭煲大都不能取下来,我买过一个九阳Y-50C80的,盖子可以取下,也可以靠一边不用拿下来,方便盛完饭就盖回去,而且开盖也可以烧,带7档压力调节,但是用过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小孩子盖盖子,都是啪的一声很用力的盖下来,很多次以后,内胆底部3个垫片就会被压扁,导致压力检测出问题报故障代码
其它品牌的电压力锅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用力盖盖子也可能会出现一样的情况,现在电压力锅的结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