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群晖DS214play不开机的求助

楼主(2020-11-11):
求助大家一个有点奇怪的问题:我的群辉214最近忽然不开机了,开关边上的蓝色指示灯闪烁,本来以为是需要刷bios的,结果用电脑连接TTL时候没有接3.3v电源,TTL没反应,整机工作电流仅120毫安,蓝色指示灯持续闪烁并不会关机,而当我把TTL的转接线3.3v接上群辉,并且重新给群辉上电的时候,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变到600毫安,TTL电脑端有反应了,机器在十几秒种后电流跳变到1.3安,完全正常启动了,这时候就算是拔掉TTL线也一样能用。
如图所示,当时的TTL线已经拔掉了。随后测量在机器不能开机的时候CPU、BIOS、TTL插座、CPLD都是没有电压的,但是只要给TTL供电,就可以点亮,并且(TTL和BIOS电压同一项)可以维持,但是在关机后不能使用远程唤醒,这种情况该检查哪里?
我动了个歪脑筋,就是从机器的长电5V取电经过转换的3.3V接到TTL上,这样应该是可以工作吧……然而电流到了260毫安就不动了,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怎么做再也没有电流变化了……彻底不开机了

请教大家有没有思路或者解决办法,如果有图纸的我可以买,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有遇到一样问题的吗,给点建议或思路,谢谢了!

网友:
3.3v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A:
你不会弄,给专业的人士搞吧,越搞故障越大。群辉是没有图纸的,没点水平搞不掂的。

网友:
3楼分析的 有点意思。还真有可能是本身3.3v有问题

楼主:
3.3V电源的mos管开启和CPU电源的poweren引脚是一路过来的,实际测量没电,猜测CPU和网卡有一路长电没供上,但是不知道是哪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弄,给专业的人士搞吧,越搞故障越大。群辉是没有图纸的,没点水平搞不掂的。 ...

没事,坏了就当做交学费,不太打算花高价去维修了

网友A:
那就量下12V,5V,3.3V供电正不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量下12V,5V,3.3V供电正不正常啦。

电压正常,但是不知道在什么状态下哪组电该出来,这是个问题啊

网友:
如果不需要的话我这里可以换不锈钢盆

网友B:
没专业人士 不好修,不如咸鱼处理点 当配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专业人士 不好修,不如咸鱼处理点 当配件卖

咸鱼卖不卖是次要的,主要是还想用,硬盘还有东西呢

网友:
这东西其实跟电脑是一样的,按下开关所有电压都应该出来   自己查查

网友C:
那就搞块5V转3.3V的DC-DC降压板,再接块4.7的小锂电,另一头地对地,正对TTL的插针,然后作好绝缘粘到板子上。
不过貌似直接一块主板电池加一个钮扣电池座然后飞线成本更低。
反正这种玩意正常情况下,除非是停电了,不然不应该是一开机就7*24小时工作吗?

网友D:
这个有可能3.3v供电的电容老化导致的电压不稳,ROM芯片不能正常读取,可以尝试更换3.3v供电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可能3.3v供电的电容老化导致的电压不稳,ROM芯片不能正常读取,可以尝试更换3.3v供电的电容试试。。 ...

电容检查过,挺好的,不是供电不稳,而是没供电,3.3V的mos管没开启,没有使能信号,CPU也没有使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搞块5V转3.3V的DC-DC降压板,再接块4.7的小锂电,另一头地对地,正对TTL的插针,然后作好绝缘粘到板子 ...

感谢回复,当时是想这样做的,但是远程开机之类的功能就完全丢弃了,应该还是有更深度的问题。

网友(2023-03-24):
想问下,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