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指导:罗技s315i苹果音箱维修

楼主(2020-11-11):
罗技苹果音箱,本来是好的,电源6V2A,后来被别人不小心插了12V电源进来就成现在这样子了,不通电开机,并且短路(USB电流表测试大电流)。功放芯片和电源芯片表面看不出来损坏,不知道具体还有哪有可能损坏,求指导。

网友:
通电一会儿,手摸看那点发热严重

网友:
如果电源直达功放,功放芯片估计已牺牲

网友:
大电流应该是有短路了,查外接电源输入接口附近的元器件。另外再查一下功放和电源管理芯片PDF,最高供电电压是几V,如低于9V,则芯片不保。

网友:
很明显,电源输入周边元件都炸了。
TVS、电感都有问题。

网友:
用维修用的可调电源供电0v起步慢慢提高电压有一两安的电流很快就可以摸到烫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