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入手一块指针万用表,求推荐】

楼主(2020-11-11):
想入手一块指针万用表,实际使用过程中指针表有时候比数字表更有优势,更直观。现在哪款做工比较靠谱啊?

网友:
mf500可MF47都 是很经典的表了。只不过现在大多中贴息元件了,弄个大牌外磁的好点。

网友:
我的第一块表就是MF47

网友A:
47就买老款NANKING标识的,NANJING的做工差多了

网友:
指针表建议买块张丝表头的,比游丝表头的好太多了。进口有三和的,大约三百,国产也有,例如兄弟的,一百多,质量也不错。这些表的欧姆档是3伏电池的,测量LED发光管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就买老款NANKING标识的,NANJING的做工差多了

NANKING MF47易经被一群脑子有问题的炒成天价了

网友:
我买的是天宇MF47T,用着还行,是9V电池+两节AA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KING MF47易经被一群脑子有问题的炒成天价了

咸鱼看了,大红袍电阻的。卖价480:shocked:

网友:
mf47,经典中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就买老款NANKING标识的,NANJING的做工差多了

老标识的是有,但是不知道里面是不是老的那种。大学的时候买了一个,后来搬了两次家,弄丢了。哎。。。

网友:
其实500型这个表比47要好,只是太笨重,使用起来比较麻烦,老47型的表现在来说算是比较经典的而且还算方便携带的动圈表了,我有一块九五六年买的,只是放置时间长了旋转触点有氧化,经常接触不好了

网友:
这玩意没啥用

楼主:
别啊,指针摆动比数字跳动直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啊,指针摆动比数字跳动直观

哈哈,那用示波器看不是更好吗,玩具示波器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那用示波器看不是更好吗,玩具示波器也不贵啊

都不便宜呢。有啥好的推荐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便宜呢。有啥好的推荐不。

完成万用表这么低频率波形的观测的示波器,我想最便宜的不超100元,而且这下你就有了示波器,比指针表实用多了,你买指针表不就是为了看看有些脉冲电压电流的频率吗,而且指针表能看到多高呢,能看到1khz吗?再差的示波器也能看1khz吧

网友:
从指针表入门的,买个福禄克117  或者187之类的,完全不用指针表,现在手头有MF14 MF47 MF30 完全没有拿出来用的想法,完全用不上

网友:
买啥型号的,你自己决断,47、500、10这些表都不错。。建议买二手的,去论坛多转转。新的指针表,三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NKING MF47易经被一群脑子有问题的炒成天价了

那倒是,把工具当成古董供了,忘了工具的初衷
NANKING版做工比后来的要好,这是事实,但是超过100个人觉得就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看了,大红袍电阻的。卖价480

那还不是金蛋子,金蛋子还要翻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