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雷铂定制的凯华微动。优秀。

楼主(2020-11-11):
对于凯华这家公司的微动产品。我接触过很多。几乎国内国外所有名牌鼠标都用的它的微动。罗技。雷蛇。。。。
但是奇怪的事,罗技雷蛇这种国外品牌,一般只用凯华的微动来做中键和侧键。左右却用垃圾欧姆龙。。。
搞不懂,这是故意的吗?故意让鼠标左右键使用时间不长,好卖新鼠标??
凯华的优秀微动明显比国产的欧姆龙强太多。比日产的稍差。但也只是稍差一点点。
如果打分的话,国产欧姆龙60分 下图这个凯华能80分,日产欧姆龙有90分。大概是这样子。
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下面这种微动非常耐用。凯华的机械键盘轴,在国内也算是优秀的。也很有名。时间长了还是会氧化。它的寿命无法和老樱桃德国产的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老德国产樱桃轴,至今没发现有同档次的产品出现。
但是和现在新的樱桃轴比却差不了多少。

网友A:
寿命试验的时候,用的是日本欧姆龙。

实际采购生产的时候,由于每年压价,降几个巴仙,就慢慢成国产欧姆龙了。

公司设备用一种启动按钮,原机欧姆龙用了有10年,每年350万次的样子。

后来终于坏了, 不好买,就用国产某泰,某西,基本一个礼拜换一次,偶尔好的能用一个月。

制技都崩溃了,一次去赛格买东西,无意看到有欧姆龙开关卖,就买几个,10元左右,比国产略贵,我说有原装的么,店家说没有,都是假货,这都不是国产的的欧姆龙,是直接仿冒的。

回来装上用了2年也没事。

这是我见到人提起,我就说一会;其他的不想多说。

网友:
去除品牌溢价的情况下。即便是国产,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有的品牌溢价厉害。低端货的价值就剩品牌了。

楼主:
我手上还有一个微软老鼠标,15年左右了。完好。
用的松下微动。
现在新出的微软鼠标。价格300块的,也是用的松下的微动。
但是,平均2年左右就会微动坏
樱桃机械键盘轴也是,8年的老德国产轴,完好。并且闪亮。新出的。2年就不行了。

看来是厂家统一了思想。
做成2年左右的寿命。这样产品才能一直卖。
十几20年不坏。新产品卖给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寿命试验的时候,用的是日本欧姆龙。

实际采购生产的时候,由于每年压价,降几个巴仙,就慢慢成国产欧姆龙 ...

东西就是太耐用,影响消费水平。所以日本衰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寿命试验的时候,用的是日本欧姆龙。

实际采购生产的时候,由于每年压价,降几个巴仙,就慢慢成国产欧姆龙 ...

这个假冒厂家苦于没有自己的品牌啊

网友:
换位思考,不说5年这么长,顾客2/3年不换东西,产品卖不动了。
家里一个三角牌电饭锅40多年还可以用,不过原厂家早不在了(现在的三角牌都不是那回事了)

网友:
产品用好几年坏不了的,那种最后把自己给做死了。产品质量太好了,用不坏,没销量了。

楼主:
所以,厂家的做法对的,分高中低端。
高端商用或高价格产品用上,质量可靠。打造品牌品椑
低中端消费品,一两年换,抢占市场。
好多东西都分等级。好的很好。差的很一般

网友:
对于那些生产垃圾产品的厂家,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理由

网友:
我们这边有家国营皮鞋厂,质量太好了,自己搞死自己了。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凯华红点 微动吧?光听所过,没见过。

网友B:
今天拆个罗技带线鼠标m105,用Hmake微动,啥品质?第一回见。没拍照了

网友C:
耐操还是凯华的大红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拆个罗技带线鼠标m105,用Hmake微动,啥品质?第一回见。没拍照了

你说的应该是himake,中文名字是 华杰。寿命一般般,罗技常用的那款黑壳白灰点的只有500万次。手感有点稍微有点偏硬,回弹也比较疲,没有欧姆龙那么明快。
不过这个牌子的微动也有一些山寨鼠标喜欢用,黑壳红点的那款就只有80万次,最多最多用个2年就不行了

网友D:
凯华的那款6000万次的红壳红点还真不错,前几天给旧雷蛇的帝王蟒换了一对,之前还觉得凯华微动的手感都很奇怪,很硬回弹很快的那种。现在没有这种不好的感觉了,用着要比国产欧姆龙7N舒服些,寿命应该挺长的,而且价格也便宜。

(我买的这个微动上也打了雷柏的标,不知道是不是雷柏定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还有一个微软老鼠标,15年左右了。完好。
用的松下微动。
现在新出的微软鼠标。价格300块的,也是用 ...

这个就叫质量控制啊

网友:
这些基础产品拼的就是价格和出货量,大家都想买便宜货所以厂家质量就不会要求太高,想质量好只要愿意掏钱,触点给你用上纯银纯金的都行,我收藏的有些国产老开关,纯银或者是银合金的触点,几十年了触点根本不用清理,效果还是很好,舍不得用,留着用在一些合适的关键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操还是凯华的大红袍

你看走眼了,这个和大红袍里面是一样的。定制的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凯华的那款6000万次的红壳红点还真不错,前几天给旧雷蛇的帝王蟒换了一对,之前还觉得凯华微动的手感都很奇 ...

哈哈,凯华红我手上也有很多。这个雷铂的定制款微动,里面做工和凯华红一样的。其实就是凯华红的定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