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急!怎样用烙铁拆下开关变压器!

楼主(2020-11-11):
想用变压器自制电源。我用电烙铁就是焊不下来!向各位大侠请教如何焊下开关变压器!?

网友:
老铁温度调高 焊点堆上低温焊锡 彻底融化后用吸锡器试过没有?

网友A:
这玩意单面镀锡直插的好拆呀   直接吸锡器就可以吸很干净

网友:
1空心针 2吸锡器(吸锡带)3多股软电线拖锡 4锡炉浸锡取件,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先用电烙铁沾焊锡,烫一侧的脚,几个脚来回烫,同时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撬,焊锡融化再撬,撬出一点,再搞另一侧,几次就下来了。注意,一定要好戏融化再撬,否则就把变压器的脚拔下来了。

网友:
没吸锡就有难度了

同时加热相邻的焊脚,或者找一段线吧两个焊脚用锡堆上,融化了搬动一边,然后在翘另一边。轮着来几回应该能下来

网友:
堆锡法或者用吸锡带,多股铜线也可以

网友:
单面板用吸锡器拆很好拆。悄悄问一句,你知道这个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参数吗?不知道的话拆出来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单面镀锡直插的好拆呀   直接吸锡器就可以吸很干净

可是我没有吸锡器!

网友:
因为板上都是高温锡  最好用低温锡拖  然后用吸锡器  吸掉就可以了。 当然烙铁也要好

网友:
焊点加点焊锡  用吸锡器

网友:
方法很多,其它要花钱你也不同意,,最简就是自己找多股电线用锡拖

网友B:
我这应是大焊点了吧,苹果白光加T12WB头照样秒拆秒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应是大焊点了吧,苹果白光加T12WB头照样秒拆秒焊

你这奥迪什么产品的板子

网友:
按理说能熟练的玩转开关电源的人不应该不会拆变压器啊。

能熟练开关电源,且能改绕组,自制电源,应该是老鸟,怎么会没有吸锡枪?

有点蹊跷。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折,别的不管好坏。那直接放燃气灶上烤就可以了。很快就能拿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奥迪什么产品的板子

我也不知道,昨天去回收站收了片主板,拆好了的,看这板子上肉多,元件器质量不错,二元拿来试烙铁拆件玩,888D不知能焊得动么,估计够呛,T12WB很轻松,化锡如水

网友:
论坛中藏龙卧虎啊。

网友:
没工具就一把烙铁很麻烦啊,功率大的话可以考虑用粗电线把所有脚都连在一起然后加热试试,不过烙铁功率得大才行

网友:
空心针捅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