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三星SAMSUNG yp-700/yp-750播放器拆机

楼主(2020-11-11):
大家可以对比着看看,我是不懂。

网友:
好古老的物件

网友:
边上圆柱体是电池仓?

网友A:
边上的柱状物是什么作用?有震动功能?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三星的t10 感觉音质一般,底噪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边上的柱状物是什么作用?有震动功能?

应该是耳机的线控

网友:
128m的闪存 好老了

网友:
外置电池桶

网友:
谢谢分享,两个闪存颗粒才64MB,扩展存储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SM卡?

网友:
这个做工有点山寨了,没高端型号好了

网友:
做工挺好,就是数据线接口,4线的,估计是专用的,不好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