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MP3中的这个闪存可以换到U盘上用吗?

楼主(2020-11-11):
这个是MP3上的闪存 不知道是多少引脚的?

下面是一个捡到的垃圾U盘用  ChipGenius_v4_20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1221 PID = 3234
设备序列号: 1000000000001755

设备供应商: USB2.0
 设备名称: Flash Disk
设备修订版: 0000

产品制造商: USB2.0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2.60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
 主控型号: MW8209(MXT6208E)
闪存识别码: 9873A5BA - KIOXIA(铠侠) TC58128AFT - 1CE/单通道 [SLC-512] -> 总容量 = 16MB

在检测的时候识别不了了

是一个严重扩容的

打开量产工具是不是没有识别啊

网友A:
MP3拆了有点可惜,直接拿它当U盘不香么?如果这个主控支持闪存,那就行。

网友:
没识别可能是闪存有虚焊

网友B:
短接后再看看软件认不认

网友:
可以,附支持的主控:SM3254AE, SM3255AA, SM3255AB, SM3255ENA1, SM3255ENAA, SM3257AA, SM3257ENAA, SM3257ENAA_8CE, SM3257ENBA, SM3257ENBB, SM3257ENLT, SM3259AA, SM3259AB, SM3260AA, SM3260AB, SM3260AD, SM3261AB, SM3263AA, SM3263AB, SM3267AA, SM3267AB, SM3267AB_COB, SM3267AC, SM3267AE, SM3268AA,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A, SM3270AB, SM3270AC, SM3271AB, SM2242, SM2244LT, SM2246EN, SM2250, JMF606, JMF608, JMF612, JMF616, JMF667, JMF670H, SF2141, SF2181, SF2281, SF2282, SF2382, SF2241, SF2581, AU6987(AN), AU6989SN, AU6989SN-G, AU6989SNL, AU6989SNL-B, AU6989SN-GTA, AU6989SN-GTB,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CBM2093P, CBM2095, CBM2096P, CBM2096, CBM2093, CBM2098P, CBM2098E, CBM2098S, CBM2099, CBM2099E, CBM2099S, CBM2199, CBM2199S, CBM2199E, CBM2199ES, IS902E, IS902, IS903, IS916EN, IS916, IS917

网友C:
很多MP3里面的闪存质量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拆了有点可惜,直接拿它当U盘不香么?如果这个主控支持闪存,那就行。
...

现在MP3屏坏了     不要拆下来怎么当U盘使用?

主控厂商: Actions(炬力)
 主控型号: ATJ209X/ACU75XX

这4个焊点有空着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喇叭那个孔不能当做音源 接功放  吗??想把声音外放到外置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后再看看软件认不认

短接那哪里? 能在图片上标注下吗??  怎么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MP3里面的闪存质量很好的。

但是我买的MP3拷贝速度很慢,可能是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我买的MP3拷贝速度很慢,可能是便宜货

拷贝有10M左右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