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S-350-5怎么改

楼主(2020-11-11):
明纬S-350-5怎么改,能改成多少伏的?
我看我的明纬350-输出为啥都高于5V,是5.4-5.8,是不是电位器坏了。
看直流输出哪里四颗电容耐压才16V,是不是也要换掉才行?
新手小白,求教各位大神们,谢谢啦

网友A:
可以改成3.6V和4.2V输出给锂电池充电用

网友:
小改随便调调就行了,大改要重绕次级,还要改保护电路。

网友B:
输出的边上有个可调电阻,你调调试试看

网友:
费事干嘛找一个修下来不划算,i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3.6V和4.2V输出给锂电池充电用

50A 啊。。。好改吗?这个调不了那么低啊

网友:
你想改成多少V的? 这个机器底子太薄改的话需要大改了没意思

楼主:
改4.2-15v就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边上有个可调电阻,你调调试试看

也许是电阻坏了,感觉调着没反应,您知道这个阻值吗?不行我换个可调电阻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个可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