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山寨水壶的带灯电源线

楼主(2020-11-11):
用M币在坛友手里收的一堆东西,有这么一根线,想利用一下,插上发现灯不亮,难道是坏了?拆开看看,结果指示灯竟然是这么接的!这个设计就很迷,它是怎么亮的呢?

网友:
照片太模糊,不过隐约看出二极管一端通过一个电阻接棕色线,正常对于三爪的插头来说对应的是火线,另一端接的是地线,那么这个指示灯在有地线接入的插座上插上就应该亮,没有接地线的插座假如设备漏电的话灯才会亮(当然感应电压也可能让它微亮)

网友:
支持您,技术高超,拆机大王、

网友:
我微信是  18899769711

网友:
这不是电水壶的。是电暖水袋的,里面有温度开关,温度到了亮灯

网友:
该换手电筒了,晃眼

网友:
你赔我的眼睛看了你这2张图,眼睛都晕了,头也晕了,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
啥年月了,用老人机照的吗?

网友:
电热水袋的电源线,串接方式连接的,接上电热水袋,插电才亮灯。达到设定温度,温控开关断开,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