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维修吸顶灯灯带,厂家竟然用边角料拼接。

楼主(2020-11-11):
邻居吸顶灯坏了,拿过来看。
这货外圈两条灯带各80厘米,内圈两条各1.5米。
带遥控功能,分两个驱动,检查驱动都没问题,那就是灯带问题了。
这厂家也奇葩,4条灯带都是拼接,应该都是边角料。焊点直接裸露,常年累月热胀冷缩几乎都断了。偶尔正常也闪啊闪,结果啰灯珠也闪坏了。
搞清楚故障开始动手,万用表检查通断和分组状况,总共5组led不能用,剪出来焊接好,焊点用导热胶覆盖,希望用的久点。
弄好以后灯带不够长,大概10mm空着,也不碍事。

网友:
厉行节俭,从商家做起,没毛病!

网友A:
换位思考,不坏厂家风都喝不到......

网友:
厂家保证出厂能亮就行,其他的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位思考,不坏厂家风都喝不到......

现在的自行车也是,质量太好配件厂挣不到钱,像方孔牙盘设计成铆接,不想让人单独换一个齿片,要换只能连着曲柄和锈死的脚蹬子一起换,卡飞花鼓没有棘轮环和棘牙单独修补件,蹬空后只能换整个卡飞花鼓。

网友B:
第一次看到拼接出来的LED灯了,的确太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拼接出来的LED灯了,的确太失望了

真的够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