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谁有点焊机最佳方案

楼主(2020-11-11):
有不锈钢要焊接,0.5和1个的焊接在一起。就十来个焊点。想做个点焊机,不知道有没有最佳方案,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出去找搞不锈钢防盗网的吧

网友B:
点焊机容易折腾,电焊机就难了。。。。。。对了,你到底是要折腾点焊机还是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容易折腾,电焊机就难了。。。。。。对了,你到底是要折腾点焊机还是电焊机??? ...

不好意思,是点焊机。今天有点匆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去找搞不锈钢防盗网的吧

不好意思,是点焊机。今天有点匆忙了。

网友C:
1mm很厚了,要专业点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m很厚了,要专业点焊机的。

点焊机工作范围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焊机工作范围多大的

专业点焊机太贵了。
自己搜索一下俩个电磁炉变压器做的双脉冲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点焊机太贵了。
自己搜索一下俩个电磁炉变压器做的双脉冲点焊机

我记得好像有人拿18650电池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专业点焊机太贵了。
自己搜索一下俩个电磁炉变压器做的双脉冲点焊机

是微波炉不是电磁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好像有人拿18650电池做过

用汽车启动电源,一般0.5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E:
自制的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因为太厚了。自制的最多0.2纯镍,0.3镀镍钢。你这个要用专业的,个体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微波炉不是电磁炉

是的,我搞混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的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因为太厚了。自制的最多0.2纯镍,0.3镀镍钢。你这个要用专业的,个体巨大。 ...

点焊机一般焊接多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机一般焊接多厚的

汽车生产线上的有很多点焊。
淘宝上卖的不锈钢盒子也有很多是点焊的。
你搞个图找淘宝定制,也比你这样省钱。
当然你如果有院子有工作间也可以买一个工业点焊机。
淘宝的变压器点焊机一般也就0.1厚度,电容的0.15-0.2 .

网友:
1mm不锈钢算很厚了。普通不锈钢防盗窗,只是0.2-0.5mm不等。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高人想办法。

网友:
如果使用量大,可以考虑买一个冷焊机,如果只是用一下,去找不锈钢加工门市吧

网友:
找做不锈钢的,亚弧焊,

网友:
找做防盗窗的,十几块钱应该可以搞定,比点焊机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