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咨询一下各位工具友友,想买一台锂电轻锤,我比较看好wu380s

楼主(2020-11-11):
最近想买一台锂电轻锤,我比较看好wu380s,有用过的友友推荐吧,其它品牌也可以推荐

网友A:
没用过。论坛有毒,在隔壁撸一堆镍氢,到这里撸一堆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论坛有毒,在隔壁撸一堆镍氢,到这里撸一堆工具。。。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还能有比5401还靠谱的?

楼主:
现在还撸镍氢?

楼主:
双十一我看价格比平时还贵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十一我看价格比平时还贵了不少

双11的宝贝提价了

网友B:
388用着不爽,开关线性不好,中档时候会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8用着不爽,开关线性不好,中档时候会冲

电锤还管啥开关线性,只要开始的时候能低速转几下,钻头稳定以后,不是直接按到底的吗?以前一些电锤开关没有调速还不是一样用

网友:
推荐,大有5401,像双十一那时就有好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锤还管啥开关线性,只要开始的时候能低速转几下,钻头稳定以后,不是直接按到底的吗?以前一些电锤开关 ...

正是。WU388开孔后我都是一按到底的,没觉得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