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钻夹三爪头,其中一个出不来,咋办?

楼主(2020-11-11):
其中一根,无论如何都不出来,用钥匙旋进去,旋出来都不动的,加了点油,然后用木棒敲,都不起作用,请问,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换一个新的

网友:
用黑蜘蛛擦炮炸,我以前就这样修好的,方法是取下钻头,旋出两抓抓住擦炮,平放,炸几次就出来了,但是屁股后面会炸开一点,用锤子砸回去就是了。

网友A:
一般是里面磨损后松动了,即便弄出来,以后也容易坏,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建议以新换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里面磨损后松动了,即便弄出来,以后也容易坏,换一个新的吧。

就用过一次,应该不是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过一次,应该不是磨损

用一次就这样更说明夹头质量不行

网友:
里面滑丝了,三个爪爪就是靠螺纹进出的

网友:
只能彻底拆开找出故障,针对性解决了。

网友:
爪子牙齿没了,没救了,拆了卡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