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NW711 NW773 和NW778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1-11):
请问大佬们,这几个颗粒都是单颗 64G 的SLC颗粒,从flashmaster的查询看起来NW711和NW773好像差不多,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工作范围温度不一样

网友B:
楼上正解,778稍微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范围温度不一样

哦哦,那为什么NW711的关注度那么高啊?NW773和NW778似乎被人提及得少,NW711的价格还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778稍微好一些

NW778的速度好像慢一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NW778的速度好像慢一些吧

不满,我把711和778对比了一下,903上速度差不多一样,别的主控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满,我把711和778对比了一下,903上速度差不多一样,别的主控就不知道了 ...

哦哦,那为什么nw711关注度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那为什么nw711关注度高呢

我觉得是因为量比较多,相对好遇到,所以知道的人多。为啥大家都去争辟邪剑谱,却不去找独孤九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因为量比较多,相对好遇到,所以知道的人多。为啥大家都去争辟邪剑谱,却不去找独孤九剑 ...

哦哦,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