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教,STC15w408as能不能测两路信号的周期

楼主(2020-11-11):
如题,我想利用stc15w408as的两个外部中断用测周法同时来测量两个电机的转速并通过2路pwm控制两个电机的转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实现?请各位高手指导并指出思路。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来做到,每转一圈(或多圈)输入一个信号,然后用定时器计算间隔,即可求出速度,然后就可以用pwm调速了!

楼主:
同时两路可以吧?

网友A:
自己看看输入捕获有关章节,其实是可以的。
STC15W有着两个以上的定时器,可以根据外部电平的变化开始和停止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看输入捕获有关章节,其实是可以的。
STC15W有着两个以上的定时器,可以根据外部电平的变化开始和停 ...

谢谢!stc15w408as只有t0和T2没有T1,再加上两路pwm,应该不会冲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tc15w408as只有t0和T2没有T1,再加上两路pwm,应该不会冲突吧?

PWM计数器和通用定时器是独立的,但是你看看通用定时器的捕获引脚和PWM输出引脚有没有冲突,没有就可以。

网友:
功能上要看芯片的硬件功能。
你的需求是个闭环控制,可能有点难度

网友:
看捕捉周期,脉宽,允许误差,
电机的话2路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计数器和通用定时器是独立的,但是你看看通用定时器的捕获引脚和PWM输出引脚有没有冲突,没有就可以。 ...

谢谢啦!

网友B:
应该用计数器功能,而不是捕获的功能,用捕获的功能很费资源,如果用计数器的功能就非常的简单了,只需要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读计数器里的脉冲数量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计数器功能,而不是捕获的功能,用捕获的功能很费资源,如果用计数器的功能就非常的简单了,只需要用 ...

我的信号在中断0和中断2引入,频率在200-5k,精度不重要,408AS好像没有T1,计数器功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在中断0和中断2引入,频率在200-5k,精度不重要,408AS好像没有T1,计数器功能可以吗?
...

计数器和中断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引脚,不会影响的。

网友(2023-04-29):
STC15W408AS, 有3路传统的CCP/PCA/PWM, 可以同时测量3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