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拆焊元件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消除静电。

楼主(2020-11-11):
我在焊芯片或mos时。发现mos怕静电。为了给烙铁消除静电你们有什么法子吗?

网友:
用焊台,里面有隔离变压器。

如果用电烙铁,要么烙铁外壳接地,要么焊接的时候拔下插头。

网友:
有没有接地线?要接地线的。

网友:
电池版t12可以的

网友:
烙铁接地,用负离子风扇吹。

网友:
静电手坏还不到5块钱,前几天买了一个

网友:
弄个空气加湿机,湿度大了,静电的概率就小了。

网友:
我用t12时,用手指捏着金属部分,然后焊接材料放在绝缘桌面上操作。

网友:
我的电烙铁是把烙铁头用根电线接手柄上,用的时候就手就和烙铁头同电位了,但就不知道我自己带不带静电

网友:
拴铁链子我一般是拔插头触一下暖气

网友A:
T12好玩么?那么多托为了卖东西,互相吹捧,恶心.
无非就是想卖一些牛肉T12,根本就不白菜了.
这帮人除了吹嘘多少秒化锡以外,就是吹嘘多白菜.
从一开始的616到现在的牛肉t12,坑了多少人.

注册论坛十余年了,从来没看到这么恶心的团体.
一大波商家的托又要过来打我了,赶快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好玩么?那么多托为了卖东西,互相吹捧,恶心.
无非就是想卖一些牛肉T12,根本就不白菜了.
这帮人除了吹嘘多 ...

现在用的几块钱的穿孔t12头加qc充电宝,三块钱解决外面没法焊接问题,而且比老式烙铁好用,快很多